为什么在单片机流水灯制作中对i1的数据定义不同是不同的效果?

楼主:
为什么这个i的数据定义不同会有不同的效果
uint i是
*
**
***
****
***
而uchar i是
*
*
  *
   *
*
*

用uchar是流水灯。用uint是类似于跑马灯
(刚学单片机,不是太懂,希望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A(2020-04-09):
uchar char这个数最大只有256.再大就溢出了。而int数据最大可以65536

网友B:
uint是两字节变量,uchar是字节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