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快速入门

楼主(2020-04-09):
                          PLC   基本指令
    FX2N系列的PLC共有基本指令27条,本章主要介绍这些基本指令的功能。并掌握由梯形图转化成指令表,指令表转化成梯形图的方法;然后通过一些编程的示例理解基本指令的应用和一些编程的规则。
3.1 基本指令

3.1.1  LD、LDI、OUT指令
    LD,取指令,表示每一行程序中第一个与母线相连的常开触点。另外,与后面讲到的ANB、ORB指令组合,在分支起点处也可使用。
    LDI,取反指令,与    LD的用法相同,只是LDI是对常闭触点。
    LD、LDI两条指令的目标元件是X、Y、M、S、T、C。
    OUT,线圈驱动指令。是对输出继电器(Y)、辅助继电器(M)、状态器(S)、定时器(T)、计数器(C)的线圈驱动,对输入继电器(X)不能使用。
    当OUT指令驱动的目标元件是定时器T和计数器C时,如设定值是常数K时,则K的设定范围如表3-1所示:程序步序号是自动生成,在输入程序时不用输入程序步号,不同的指令,程序步号是有所不同的。
表3-1 K值设定范围:

定时器、计数器

    K的设定范围
     实际的设定值
    步数
  1ms     定时器

   1~32767
  0.001~32.767s
    3
  10ms    定时器
  0.01~327.67s
    3
  100ms   定时器
  0.1~3276.7
    3
  16位计数器
  1~32767
    3
  32计数器
-2147483648~+2147483647
-2147483648~+2147483647
    3

3.1.2  触点串联指令AND、ANI
用于单个常开接点的串联。
    ANI,与非指令。用于单个常闭接点的串联。
    AND与ANI都是一个程序步指令,串联触点的个数没有限制,该指令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使用说明如图3-2所示。这两条指令的目标元件为X、Y、M、S、T、C。

    OUT指令后,通过接点对其他线圈使用OUT指令称为纵接输出或连续输出,如图3-2中的OUT Y3。这种连续输出如果顺序不错,可以多次重复。但是如果驱动顺序换成图3-3的形式,则必须用后述的MPS指令和MPR指令。
3.1.3  接点并联指令OR、ORI
    OR,或指令。
ORI,或非指令。
这两条指令都用于单个的常开触点并联,操作的对象是X、Y、M、S、T、C。OR是用于常开触点,ORI用于常闭触点,并联的次数可以是无限次。使用说明如图3-4所示。
3.1.4  取脉冲指令LDP、LDF、ANDP、ANDF、ORP、ORF
    LDP,ANDP,ORP指令是进行上升沿检测的触点指令,仅在指定的位元件上升沿(OFF→ON变化时)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操作的目标元件是X、Y、M、S、T、C。应用如图3-5所示。

    LDF、ANDF、ORF指令是进行下降沿检测的触点指令,仅在指定位元件下降时(即由ON→OFF变化时)接通1个扫描周期。操作的目标元件是X、Y、M、S、T、C。使用说明如图3-6所示。
3.1.5   串联电路块并连指令ORB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接点串联的电路称为串联电路块;当串联电路块和其它电路并联时连接时,分支开始用LD、LDI。分支结束用ORB。ORB指令和后面的ANB指令是不带操作数的独立指令。电路中有多少个串联电路块就用多少次ORB,ORB使用的次数不受限制。
    ORB指令也可成批使用,但是由于LD、LDI指令的重复使用次数受限制在8次以下,请务必注意。ORB指令使用说明见图3-7所示。

3.1.6 并联电路块的串联连接指令ANB

    两个或两个以上接点并联的电路称为并联电路块。并联电路块和其它接点串联连接时,使用ANB。电路块的起点用LD、LDI指令,并联电路块结束后,使用ANB指令与前面串联。ANB指令是无操作目标元件的指令。ANB指令的使用说明见图3-8所示。
3.1.7  多重输出指令MPS、MRD、MPP

生移动。
    这些指令都是不带操作数的独立指令。MPS、MRD、MPP的使用见下例各图(图3-9、3-10、3-11)所示。

3.1.8   主控及主控复位指令MC、MCR
MC,主控指令。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

                     图3-13 MC、MCR指令的应用
3.1.9  取反INV指令

INV指令是在将执行INV指令之前的运算结果反转的指令,是不带操作数的独立指令。使用如图3-15所示。当X0断开,则Y0接通,如果X0接通则Y0断开。

(a)  梯形图                 (b)指令表              (c)  时序图
图3-15 取反指令INV
3.1.10  置位与复位指令SET、RST。
    SET为置位指令,使动作保持;
RST复位指令,使操作保持复位。SET、RST指令的使用说明如图3-16所示。由波形图可见,当X0接通,即使再变成断开,Y0也保持接通。X1接通后,即使再断开,Y0也将保持断开。SET指令的操作目标元件为Y、M、S。而RSTfile:///C:/WINDOWS/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3.png
指令的操作元件是Y、M、S、D、V、Z、T、C。

3.1.11  微分输出指令PLS、PLF
    PLS—上升沿微分输出。当输入条件为ON时(上升沿),相应的输出位元件Y或M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PLF—下降沿微分输出。当输入条件为OFF时(下降沿),相应的输出位元件Y或M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这两条指令都是2个程序步,它们的目标元件是Y和M,但特殊辅助继电器不能作为目标元件。其动作过程如图3-17所示。
    使用这两条指令时,要特别注意目标元件。例如,在驱动输入接通时,PLC由运行→停止→运行,此时PLS  M0动作,但PLS  M600(断电保持辅助继电器)不动作。这是因为M600在断电停机时其动作也能保持。

                        (a)                   (b)
file:///C:/WINDOWS/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8.png(a)梯形图   (b)指令表   (c) 波形图
3.1.12  NOP、END指令
    NOP—空操作指令。
    END—程序结束指令。

    NOP指令是不带操作数,在普通指令之间插入NOP指令,对程序执行结果没有影响,但是将已写入的指令换成NOP,则被换的程序被删除,程序发生变化。所以用NOP指令可以对程序进行编辑。如图3-18,当把AND X1换成NOP,则触点X1被消除,ANI X2换成NOP,触点X2被消除。
END是程序结束指令,当一个程序结束时,后面用END,写在END后的程序不能被执行。如果程序结束不用END,在程序执行时会扫描完整个用户存储器,延长程序的执行时间,有的PLC还会提示程序出错,程序不能运行。
例3-1:根据下例梯形图写出指令表。

图3-19 例1梯形图和指令表
3.2    基本指令的应用

了解了PLC的基本指令后,我们学习利用基本指令进行编程,用基本指令能完成大部分逻辑控制的编程。
3.2.1 可编程控制器梯形图编程规则
1、水平不垂直。

图3-20 触点水平不垂直
2、多上串右。

file:///C:/WINDOWS/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57.png                         (a)  多上
                               (b)  串右
图3-21 多上串右
3、线圈右边无接点

                       图3-22 线圈右边无触点
4、不能有双线圈输出。
Y3是双线圈输出,当出现双线圈输出时,前面的输出不起作用,只有最后的一条输出才起作用。避免双线圈的方法是把触点并联。如图3-23。
file:///C:/WINDOWS/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64.png          图3-23 不能有双线圈输出
3.2.2  程序举例
当我们要进行一个程序设计时,一般要按照这么几个过程进行:(1)、理解控制过程。这是写程序非常关键的一步,不了解控制过程,也就无法写出正确的程序。这一过程可以是客户提出,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可以到现场进行观测。(2)、选择所需的硬件,并分配I/O地址,画出I/O图。(3)、进行程序设计,画出梯形图。(4)、对程序进行调试。下面我们通过一些简单例子来说明如何进行编程。
例3-2: 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控制要求:当按下正转按钮时,电动机正转;按下反转按钮,电动机反转;按下停止按钮,电动机马上停止。当电动机发生过热时,也能自动停止。
分析:要控制电动机正反转,必须要两个交流接触器,   图3-24(a)正反转控制主电路
其主电路如图3-24(a)。所以PLC有两个输出信号;有四个输入信号,其I/O图如图3-24(b)。另外,由于电动机控制正反转的接触器不能同时接通,所以必须进行互锁。根据控制要求写出梯形图和指令表如图3-25:

                   (a)   梯形图                        (b)  指令表
                     图3-25 正反转控制梯形图和指令表
例3-3:有两台电动机:按下启动按钮,第一台电动机运行10分钟后停止,切换到第二台运转,20分钟后,第二台自动停止。试编出PLC控制程序。
    分析:输入信号可以用一个启动按钮。每个电动机用一个交流接触器控制,所以有两个输出信号。控制I/O图如图3-26。程序中要计时,所以要用到定时器。其地址分配和梯形图、指令表如下。
         X0—启动按钮      Y1—电动机1   Y2—电动机2

图3-26  两台电动机控制的I/O图

                      图3-27  例3梯形图和指令表
讨论:将上题改成两台电机按上述规律运行5个周期后自动停止,另外要求在程序中添加一个急停按钮,应如何修改程序?
例3-4: file:///C:/WINDOWS/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79.png喷泉控制设计:有A、B、C三组喷头,要求启动后A组先喷5s,之后B、C同时喷,5s后B停止,再过5s,C停止而A、B同时喷,再过半2s C也喷;A、B、C同时喷5s后全部停止,再过3s重复前面过程;当按下停止按钮后,马上停止。时序图如3-28。试编出PLC的控制程序。
                         图3-28   喷泉控制时序图
分析:这是一个关于时序循环的问题,这一类的问题编程有一定的规律,掌握这个规律,编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第一步,根据时序图中各负载发生的变化,定下要用定时器的编号和各定时器要延时的时间,如图3-28。
第二,由于各定时器是按先后循序接通的,所以要用前一个定时器的触点接通后一个定时器的线圈,再用最后一个定时器的触点去断开最前一个定时器的线圈,这样就能完成了定时器的循环计时。
第三,写驱动负载的程序,根据时序图中各负载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变化,上升沿表示是负载要接通,用相应的常开触点,下降沿表示负载断开,用相应的常闭触点。在一个周期中负载有多次接通的,用各路触点并联。其程序和I/O地址分配如下。
    X0—启动按钮   X1—停止按钮   Y0—A组喷头  Y1—B组喷头  Y2—C组喷头

图3-29  喷泉控制程序梯形图和指令表
例3-5:交通灯的控制
假设有一个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控制要求时序图如图3-30。南北方向:红灯亮25秒,转到绿灯亮25秒,再按1秒钟一次的规律闪烁3次,然后转到黄灯亮2秒。东西方向:绿灯亮20秒,再闪烁3次,转到黄灯亮2秒,然后红灯亮30秒。完成一个周期,如此循环运行。试编写PLC控制程序。

               图3-30   交通灯的平面示意图和控制时序图
分析:这也是有关时序循环的问题,所以编程方法和例3是一样的。一秒钟的闪烁可用M8013。
   X0—启动按钮  X1—停止按钮   各信号灯的地址如控制时序图所示。控制程序如下。
                 图3-31   交通灯控制梯形图
习    题
3-1 根据题3-32图(a)、(b)的梯形图写出指令表
                           图3-32(a)
                            图3-32(b)

3-2 根据题3-33图的指令表写出梯形图。
                         图3-33图
3-3  有三台电动机,要求启动时每隔10min依此起动一台,每台运转2小时后自动停机。运行中还可以用停止按钮将三台电动机同时停机;试编出PLC的控制程序。
3-4  某皮带运输机由M1、M2、M3、M4四台电动机拖动,要求:(1)、起动时,按M1→M2→M3→M4顺序启动,间隔均为3秒。(2)、停止时,按M4→M3→M2→M1顺序停止,间隔也为3秒。试编写PLC的控制程序。
3-5 一台电动机运转20s后停止5s,重复如此动作5次,试编写PLC控制程序。

file:///C:/WINDOWS/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114.png3-6某广告招牌有四个灯,要求动作如图3-34时序图所示,循环进行,当按下停止按钮时能马上停止。试编出PLC控制程序。
               图3-34
                                                           图3-35
3-7  某一车库门要求自动控制,如图3-35所示,车库的门内外各有一传感器,用来检测是否有车通过,当有车要进车库时,门外传感器检测到有车来,门自动打开,车开进车库,开到上限时,开门过程结束,当门内传感器测到车已通过时,开始关门。碰到下限,关门结束。当车要出车库时,门内传感器检测到有车通过,库门打开,当车通过门外的传感器后,车库门自动关上。车库门外有一数字牌,用来显示车库内停车的数量,当车库内停满10辆车后,如外面再有车进来,车库门不开,但库内的车可以开出车库,试用PLC编出控制程序,完成车库门的控制。
3-8做一个四路枪答器,每一位枪答者台上有一个枪答按钮和一个指示灯。主持人,台上有一个开始按钮和一个复位按钮;另外还有一个七段数码管和一个蜂鸣器。枪答规则:当主持人喊开始后(按下了开始按钮),四位枪答者开始枪答,谁先枪到,相应台上的指示灯亮,而且数码管显示他的位号。主持人按了复位按钮,下一循环又可以开始枪答。如果主持人没有喊开始,谁先按下枪答按钮,相应台上的指示灯亮,数码管显示他的位号,同时风鸣器发出报警声,表示其违规,主持人按下复位,才能消除。试用PLC编出控制程序。
m8000是特殊的辅助继电器,在运行时m8000就一直闭合,m8001m8002,是初始化脉冲,在plc刚启动时闭合一个周期,只不过8001是常闭,8002是常开,m801180128013,是时间脉冲,周期分别是,10ms,100ms,1000ms(一秒),m8020,m8021,m8022,是标实位,代表益处,零位,结尾。还有其他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常用的就这些,想了解的更多,你需要一本编程手册。 LD X0ALTP Y0按一下X0Y0=ON,再按一下,Y0=OFF,交替输出。
FX2N三菱PLC设计4次/秒闪烁 要一秒里闪四次 ,I/O输入x1,输出Y5用FXGPWIN软件编程,给出IL,你写入FXGP也好,写入GX Developer也好,T246是1ms定时器所以设置K125就可以,这种双分频电路使用一个定时器足以。LD X1     ALTP M0    LDI M0RST Y5LD M0OUT T246 K125LD T246ALTP Y5RST T246ENDM0,M1,M241,M251,M384都是通用继电器,用法是一样的。 M0 ~M499为通用辅助继电器     共500个M500~M3071为断电保持继电器   共2572个M500~M1023可通过设定改为通用辅助继电器。

网友A:
都是基础知识

网友A(2020-05-24):
这是基础知识,初学者可以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