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如图,我百度翻译,说是重置写入操作期间尝试的数据写入失败。什么意思啊?为什么?
一点仿真,LCD什么也不显示,9000多条message,卡的要死?老哥们,怎么解。
谢谢各位!

网友A(2020-04-10):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把你的仿真图放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把你的仿真图放出来吧。。。

好的谢谢

网友B: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P1=0x0f & FFW[j];
                       delay_xms(25);
               }
       }
}

本来是可以显示的,是正常的,图中代码段,加上驱动电机正转函数,就出现这样的错误,把它注释掉就对了,但是我又需要电机转动;
就是说LCD显示和电机驱动在分别单独用的时候都是对的,一起用的时候就出现这样错误;

网友C:
楼主不妨试试把各个模块的仿真拆开运行,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有些细小模块有冲突了吧,之前做小车的时候就有这样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