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OLED12864动态显示 求思路

楼主(2020-04-09):
动态

动态
大佬们,像这种动画怎么显示的,求思路,在B站看到的。21:59:00。9的变化效果,怎么实现的,求思路

网友A:
搜索“滚动显示”+"单片机”,应该可以找到思路

网友B:
我说下我的思路:先建立一个OLED显存,然后再改变局部像素点,最后更新显存到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