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和下位机是怎么通讯的。

楼主(2020-04-10):
上位机是不是只能用VB来编写,还有什么编写语音可以用的呢?

网友A:
C++也行,借助一些模块搞安卓也不错

网友B:
你好!
串口通讯,只要带有串口控件或函数功能的开发软件,都可以写上位机;
VB、VC、C++、C#、BCB等等吧,都能做上位机串口通讯。

网友C:
两块单片机互相间串口通信,发数据的就是上位机,不是说单片机只能作为电脑的下位机的,上下位机的区别是谁发数据谁接数据。

网友D:
主机和从机之间的通信可以通过串行,USB或无线(如WiFi,RF或蓝牙)进行。 可以使用VB,C,C ++,C#等对主机进行编程。

网友E:
单片机与上位机通信 UART居多

网友F:
电脑软件的话,一般都是一根USB线,接个CH340转串口与下位机进行通讯,协议需要自己构建或定义

网友G:
你想怎么通信就怎么通信啊  串口通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