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电子时钟加按键灯程序

楼主(2020-04-10):
用1602显示时间
单片机内部定时器计数
按键控制台灯
蓝牙控制台灯

//用51单片机仅更换头文件即可套用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sbit k = P2^4;                                //开灯
sbit led = P1^0;                                //led灯
sbit EP = P2^7; //使能端
sbit RW = P2^5;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S = P2^6; //读写选择端
sbit KEY_1 = P3^2;          //按键设置模式选择
sbit KEY_2 = P3^3;          //按键

static uint code table1[] = {0, 31, 60, 91, 121, 152,182, 213, 243, 274, 304, 335};
static uchar code *Week[7] = {"Sun","Mon","Tue" ,"Wed", "Thu", "Fri", "Sat"};
uchar sec = 0, hour = 12, minu = 0;
uchar count = 0, week = 0; month = 1, day = 1;
uint a,num;

void InitTimer0()
{
        ET0 = 1;
        TMOD = 0x21;
        TH0 = (65536 - 46071)/256;
        TL0 = (65536 - 46071)%256;
        TR0 = 1;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j;
        for(i=ms; i>0; i--)
                for(j=920; j>0; j--);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入命令
{
       // Lcd_Ready();
        RS = 0;
        RW = 0;
        EP = 0;
        P0 = cmd;
        delay(5);
        EP = 1;
        delay(5);
        EP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入数据
{
       // Lcd_Ready();  //LCD1602 不忙则跳出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delay(5);
        EP = 1;
        delay(5);
        EP = 0;
}

void Write_Week(uchar day, uchar month)                        //星期与日期同步
{
        week = (table1[(month - 1)] + day -5);
        week = week % 7;
        Write_Cmd(0x80 + 12);
        while(*Week[week] != '\0')
                Write_Dat(*Week[week]++);

}

void Write_Num(uchar x, uchar y, uchar num) //将时分秒和日期写入1602
{
        uchar unit, decad;

        unit = num % 10;
        decad = num /10;
        if(y == 1)
        {
                Write_Cmd(0x80 + 0x40 + x);
                Write_Dat(0x30 + decad);         //即加48,将数字转换为ASC||字符数字
                Write_Dat(0x30 + unit);
        }
        else
        {
                Write_Cmd(0x80 + x);
                Write_Dat(0x30 + decad);
                Write_Dat(0x30 + unit);
        }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设定
{
        Write_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Cmd(0x0c); //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_Cmd(0x06); // 读写地址自动加1,光标加1
        Write_Cmd(0x01); //清除屏幕
                Write_Cmd(0x80);
}

void Display()  //
{
        Write_Week(day, month);
        Write_Num(9, 0, day);
        Write_Num(6, 0, month);
        Write_Num(4, 1, hour);
        Write_Num(7, 1, minu);
        Write_Num(10, 1, sec);
        Write_Cmd(0x80 + 0x40 + 6);
        Write_Dat(':');
        Write_Cmd(0x80 + 0x40 + 9);
        Write_Dat(':');
}

void TimerCount()
{
        if(count == 20)
        {
                count = 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u++;
                         if(minu == 60)
                        {
                                        minu = 0;
                                        hour++;
                                         if(hour == 24)
                                        {
                                                        hour = 0;
                                                        day++;
                                                        week++;
                                                        if(week == 7)
                                                                                        week = 0;
                                                        switch(month)
                                                        {
                                                                case 1:
                                                                                if(day == 32)
                                                                                {
                                                                                                   day = 0;
                                                                                                   month++;

                                                                                                   break;
                                                                                }
                                                                case 2:
                                                                                if(day == 29)
                                                                                {
                                                                                                   day = 0;
                                                                                                   month++;

                                                                                                   break;
                                                                                }
                                                                case 3:
                                                                                if(day == 32)
                                                                                {
                                                                                                   day = 0;
                                                                                                   month++;
                                                                                                   Write_Num(6, 0, month);
                                                                                                   break;
                                                                                }
                                                                case 4:
                                                                                if(day == 31)
                                                                                {
                                                                                                   day = 0;
                                                                                                   month++;

                                                                                                   break;
                                                                                }
                                                                case 5:
                                                                                if(day == 32)
                                                                                {
                                                                                                   day = 0;
                                                                                                   month++;

                                                                                                   break;
                                                                                }
                                                                case 6:
                                                                                if(day == 31)
                                                                                {
                                                                                                   day = 0;
                                                                                                   month++;

                                                                                                   break;
                                                                                }
                                                                case 7:
                                                                                if(day == 32)
                                                                                {
                                                                                                   day = 0;
                                                                                                   month++;

                                                                                                   break;
                                                                                }
                                                                case 8:
                                                                                if(day == 32)
                                                                                {
                                                                                                   day = 0;
                                                                                                   month++;

                                                                                                   break;
                                                                                }
                                                                case 9:
                                                                                if(day == 31)
                                                                                {
                                                                                                   day = 0;
                                                                                                   month++;

                                                                                                   break;
                                                                                }
                                                                case 10:
                                                                                if(day == 32)
                                                                                {
                                                                                                   day = 0;
                                                                                                   month++;

                                                                                                   break;
                                                                                }
                                                                case 11:
                                                                                if(day == 31)
                                                                                {
                                                                                                   day = 0;
                                                                                                   month++;
                                                                                                   Write_Num(6, 0, month);
                                                                                                   break;
                                                                                }
                                                                case 12:
                                                                                if(day == 32)
                                                                                {
                                                                                                   day = 0;
                                                                                                   month = 1;
                                                                                                   Write_Num(6, 0, month);
                                                                                                   break;
                                                                                }
                                                        }

                                        }

                        }

                }
                Display();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key1cnt = 0;                //KEY_1按下的次数

                if(KEY_1 == 0)
                {
                        delay(10);
                        if(KEY_1 == 0)
                        {
                                        key1cnt++;
                                        while(!KEY_1);
                                        switch(key1cnt)
                                        {
                                                case 1:
                                                                                TR0 = 0;
                                                                                Write_Cmd(0x80 + 0x40 + 5);
                                                                                Write_Cmd(0x0F);            //显示光标且光标闪烁
                                                                                break;
                                                case 2:
                                                                                Write_Cmd(0x80 + 0x40 + 8);
                                                                                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0 + 0x40 + 11);
                                                                                break;
                                                case 4:
                                                                                Write_Cmd(0x80 + 7);
                                                                                break;
                                                case 5:
                                                                                Write_Cmd(0x80 + 10);
                                                                                break;
                                                case 6:
                                                                                TR0 = 1;
                                                                                Write_Cmd(0x0C);           //不显示光标
                                                                                key1cnt = 0;
                                                                                break;
                                        }
                        }
                }
                if(key1cnt != 0)
                {
                        if(KEY_2 == 0)
                        {
                                delay(10);
                                if(KEY_2 == 0)
                                {
                                        while(!KEY_2);
                                        switch(key1cnt)
                                        {
                                                case 1:
                                                                                hour++;
                                                                                if(hour == 24)
                                                                                                   hour = 0;
                                                                                Write_Num(4, 1, hour);
                                                                                Write_Cmd(0x80 + 0x40 + 5);
                                                                                break;
                                                case 2:
                                                                                minu++;
                                                                                if(minu == 60)
                                                                                                   minu = 0;
                                                                                Write_Num(7, 1, minu);
                                                                                Write_Cmd(0x80 + 0x40 + 8);
                                                                                break;
                                                case 3:
                                                                                sec++;
                                                                                if(sec == 60)
                                                                                                   sec = 0;
                                                                                Write_Num(10, 1, sec);
                                                                                Write_Cmd(0x80 + 0x40 + 11);
                                                                                break;
                                                case 4:
                                                                                month++;
                                                                                if(month == 13)
                                                                                                   month = 1;
                                                                                Write_Num(6, 0, month);
                                                                                Write_Cmd(0x80 + 7);
                                                                                break;
                                                case 5:
                                                                                day++;
                                                                                if(day == 32)
                                                                                                   day = 1;
                                                                                Write_Num(9, 0, day);
                                                                                Write_Cmd(0x80 + 10);
                                                                                break;
                                        }
                                }
                        }
                }
}
void desp_led()
{
        if(k==0)
                {
                        delay(50);

                        if(k==0)
                        {
                                a++;
                                if(a==2)
                                a=0;
                        }
                }
                if(a==0)
                        {
                                led=0;
                        }
                if(a==1)
                        {
                                led=1;
                        }
                        while(!k);

}
/***************** 主函数******************/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 0;
        uchar code table[] = {"2020-01-01 Wed"};
        EA = 1;
        Lcd_Init();                        //1602初始化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UsartConfiguration();        //调用蓝牙接受的参数
        P1M0=0XFF;
        P1M1=0X00;
        Write_Cmd(0x80 + 1);
        while(table[i] != '\0')
        {
                                        Write_Dat(table[i]);
                                        i++;
        }

        while(1)
        {
                desp_led();
                KeyScan();
                SBUF=num;//蓝牙
                if(num == 'm')                //灭
                {
                                led=0;
                                a=0;
                }
                if(num == 'l')                //亮
                {
                                led=1;
                                a=1;
                }
                if(num == 'b')                //半亮
                {
                                led=1;
                                delay(50); //设置为75%亮度
                                led=0;
                }
        }
}
/***************** 主函数******************/
/***************** 主函数******************/
具体源文件查看压缩包,该作品移植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