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STC15, STC8系列)的TTL电平串口通信,最远有效距离是多少?

楼主(2020-04-10):
各位,小弟最近在做双机通信,使用STC15/STC8系列单片机,通过UART进行双机通信,距离需要1.0m左右。
假设不上485芯片,直接用TTL电平通信,1.0m这个距离,可靠性怎么样?已经实测波特率9600是可以通信上,但不确定可靠性怎么样。网上看些资料,TTL主要是板级通信电平,但又有资料显示可以到15m。这里肯定是不同波特率不同器件质量造成的。
所以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类似的经验?
多谢!

网友A:
资料上一般写15米,你可以尝试降低波特率可以更远些,但是普通 TTL 芯片不适合米级距离的信号传输,需要用接口器件传输信号。同时,信号质量与传输速率有关。

楼主:
多谢回复。
您说的15m距离,是在有屏蔽线、且波特率较低(例如2400)等情况下吗?

网友B:
你好!
工程里面应用距离,12米的用过,采用护套屏蔽线传输

网友C:
15米的传输距离说的是RS232标准吧,需要用MAX232驱动芯片发送和接收。逻辑“1”为-3— -15V;逻辑“0”:+3— +15V ,噪声容限为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米的传输距离说的是RS232标准吧,需要用MAX232驱动芯片发送和接收。逻辑“1”为-3— -15V;逻辑“0”:+3 ...

谢谢回复!
那如果我用TTL -5V电平呢?距离是否会下降到1m以内?

网友D:
TTL电平尽可能控制在板内。太长了容易受干扰,另外电缆的材质导致的损耗和接触不良等也影响系统可靠性。

网友E:
自己做个实验,发10000个数据看看误码率有多少,为确保数据准确,加上校验和应答机制。这个没有唯一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TL电平尽可能控制在板内。太长了容易受干扰,另外电缆的材质导致的损耗和接触不良等也影响系统可靠性。

多谢老哥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个实验,发10000个数据看看误码率有多少,为确保数据准确,加上校验和应答机制。这个没有唯一标准的 ...

多谢老哥指导,谢谢!我想再试下通信压力测试,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