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abview的.vi文件夹只要一移动再打开就会这样?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0-04-10):
找不到路径,或者找不到控件

楼主:
已经解决了,.vi不能随便移动,创建一个工程,再添加进去.vi文件,整体移动就可以啦

网友A:
文件别放桌面,最好用英文文件名。默认应该在程序安装目录下有工程文件夹,最好放在那里面

网友B:
很正常,忽略就行了

网友C:
没安装驱动,

网友D:
最好一个工程全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否则很容易打不开

网友E:
文件的链接是绝对路径,所以移动后就找不到了。工程可以在默认位置(包括当前目录以及lv默认目录)中自动搜索文件,工程中也包含相对路径的文件,所以整体移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