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K×14位的FLASH程序存储器,不懂14位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10):
书上说一个8K×14位的FLASH程序存储器,每个字节宽为14位
一个字节不是等于8位么。不懂14位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是PIC里头这样标的
它实际上就是8K程序存储器,但它汇编指令的长度是14位的,寻址方式都是以14位宽度进行的,就像有的客服电话会标示7*24小时,它意思是每天都在,而不是告诉你一个星期有多少小时,道理是差不多的
不学汇编不用看这个,编译器自动帮你处理的
如果你用了PIC的汇编,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学PIC汇编了

网友B(2020-05-28):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PIC里头这样标的
它实际上就是8K程序存储器,但它汇编指令的长度是14位的,寻址方式都是以14位宽度 ...

pic的那个汇编太坑爹,光一个bank就能把你搞晕,你应该见过义隆的汇编吧,其实差不多,不光ram的back,rom也有,换来换去的,ram还好说,鬼知道rom的bank它存到了哪里了

网友B:
pic的汇编太坑人了,无谁也是ram和rom都要跳转bank,ram的bank还好说点,虽然麻烦但是还知道它的地址在哪,但是rom的bank鬼知道它存储在哪了,比如bank0溢出,就会报错了,bank1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C:
每个地址可存储的字长是二进制14位,就是最大值0x3FFF,一般的存储器是16位或32位,16位最大值可以存0x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