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硬件I2C实现科大讯飞TTS语音合成芯片XFS5152CE的通信

楼主(2020-04-10):
折腾了半天,终于用stm32的硬件I2C实现了科大讯飞TTS语音合成芯片XFS5152CE的通信,XFS5152CE作为I2C接口的从设备,设备地址为: 0x80。为保证通讯的稳定性,XFS5152CE的I2C接口通信速度要求不高于15KHZ。由于I2C的一般速度是100KHZ,高速传输速率400KHZ,所有I2C的速率我设为10KZH,同时还要把占空比设第点,否则不行的。

网友A:
能分享一下代码吗?

楼主:
#include "i2c_tt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2C_Speed              10000           //快速模式10k
#define I2C1_TTS_SLAVE_ADDRESS7    0x80              //从机地址
//XFS5152CE作为I2C接口的从设备,设备地址为: 0x80。
//为保证通讯的稳定性,XFS5152CE的I2C接口通信速度要求不高于15KHZ。
/**************************************************
*函数名称:void I2C_TTS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功能说明:配置使用的I/ O端口引脚
***************************************************/
void I2C_TTS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配置I2C1 PB6-SCL和PB7-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模式为复用开漏输出,因此两个引脚要接上拉电阻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数名称:void I2C_TTS_Configuration(void)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功能说明:I2C Configuration
***************************************************/
void I2C_TTS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定义I2C初始化结构体I2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16_9;
    //占空比一定要选I2C_DutyCycle_16_9,不能选I2C_DutyCycle_2,因为TTS的速率不能超过15KHZ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I2C1_TTS_SLAVE_ADDRESS7;         //TTS地址(0x80)使能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应答7位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2C
    I2C_Cmd(I2C1, ENABLE);                                              //使能I2C1
}
/**************************************************
*函数名称:void I2C_TTS_Init()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功能说明:初始化用于I2C TTS驱动的外设
***************************************************/
void I2C_TTS_Init()
{
    I2C_TTS_GPIO_Configuration();
    I2C_TTS_Configuration();
}

/**************************************************
*函数名称:void I2C_TTS_Write(u8 *pBuffer, u8 NumByteToWrite)
*
*入口参数:pBuffer指向写入的数据缓冲区,NumByteToWrite写入TTS的字节数
*
*出口参数:无
*
*功能说明:写入多个字节的TTS。
***************************************************/
void I2C_TTS_Write(u8 *pBuffer, u8 NumByteToWrite)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测试和清除EV5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I2C1_TTS_SLAVE_ADDRESS7,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发送写TTS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测试和清除EV6

    while(NumByteToWrite--)
    {
        I2C_SendData(I2C1, *pBuffer);           //发送当前字节
        pBuffer++;                       //下一个被写入的字节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测试和清除EV8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停止信号
}
/***********************************************************
* 名    称:  XFS5051 文本合成语音函数
* 功    能:  发送合成文本到XFS5051芯片进行合成播放
* 入口参数:  *pData:文本指针变量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本函数用于文本合成语音。
**********************************************************/
void TTS_SendFrameInfo(u8 *pData)
{
/****************需要发送的文本**********************************/
                 u8 Frame_Info[45];
         u8 dataLength = strlen((const char *)pData);        //需要发送文本的长度

/*****************帧固定配置信息**************************************/
                 Frame_Info[0] = 0xFD ;                         //构造帧头FD
                 Frame_Info[1] = 0x00 ;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高字节
                 Frame_Info[2] = dataLength+2;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低字节
                 Frame_Info[3] = 0x01 ;                         //构造命令字:合成播放命令
                 Frame_Info[4] = 0x01;              //文本编码格式:GBK

/*******************发送帧信息***************************************/
         memcpy(&Frame_Info[5], pData, dataLength);
                 I2C_TTS_Write(Frame_Info,5+dataLength); //发送帧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