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自制的STM32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2020-04-10):
作者
https://bbs.csdn.net/topics/300000723
实现硬件 STM32F10vet6

1,内存使用量统计
硬件系统启动使用:
系统堆栈(系统启动的时候需要使用)        80个字节

操作系统内核使用:
任务表                                    96+16个字节
                                注:20个字节/任务 * 8(默认任务个数)

信号量                                    32个字节
                                注:4个字节/信号量 * 8(默认信号量个数)

消息队列                                54个字节
                                注: 默认8条消息/队列 * 3 (默认3个消息队列)

空闲任务(Idle)                        96个字节
                                注:每个任务最少需要96个字节的堆栈,推荐256个字节

RAM使用统计:
一个原始的系统总共占用内存约为400个字节
其中内核占用内存不到300个字节

(注:根据armlink指示,另外还有96个字节的数据用于LIBSPACE.O文件,
这个查明,其实是开发环境在为main主函数初始化的时候用到)

2,代码量(包括ROM里面的只读数据)统计
内核                            1200 个字节
信号量                            300 个字节
消息队列                        500 个字节

ROM使用统计
原始的系统代码小于2K
其中内核代码小于1.2K

#include "BenOSCore.h"

/*当前OS中所有的任务*/
I8U                        TaskNUM=0;
TCB                        BenOSTCBTable[MAX_TASK_NUM];

/*当前运行的任务*/
TCB                        *BenOSCurTCB;

/*当前准备新运行的任务*/
TCB                 *BenOSNewTCB;

I8U                   BenOSScheLock=0;            /* 0 = enable                 */

/*无聊,所以把堆栈初始化模块用汇编写一遍,但愿性能会高点*/
__asm    STACK_TYPE *BenOSTaskStkInit (void (*task),STACK_TYPE *ptos)
{
                 THUMB
                 PRESERVE8

                 PUSH     {R4-R6,LR}
         MOV      R4,R0

         MOV      R0,R1
         MOV      R5,#0x1000000
         STR      R5,[R0,#0]

         SUBS     R0,R0,#4
         STR      R4,[R0,#0]

         MVN      R5,#1
         SUBS     R0,R0,#4
         STR      R5,[R0,#0]

         MOV      R5,#0x2
         SUBS     R0,R0,#4
         STR      R5,[R0,#0]

         MOV      R5,#0x3
         SUBS     R0,R0,#4
         STR      R5,[R0,#0]

         MOV      R5,#0x4
         SUBS     R0,R0,#4
         STR      R5,[R0,#0]

                 ASRS     R5,R5,#1
         SUBS     R0,R0,#4
         STR      R5,[R0,#0]

         SUBS     R0,R0,#4
         STR      R1,[R0,#0]

         MOV      R5,#0x5
         SUBS     R0,R0,#4
         STR      R5,[R0,#0]

         MOV      R5,#0x6
         SUBS     R6,R0,#4
         MOV      R0,R6
         STR      R5,[R6,#0]

         MOV      R5,#0x7
         SUBS     R0,R0,#4
         STR      R5,[R0,#0]

         MOV      R5,#0x8
         SUBS     R0,R0,#4
         STR      R5,[R0,#0]

         MOV      R5,#0x8
         SUBS     R0,R0,#4
         STR      R5,[R0,#0]

         MOV      R5,#0x10
         SUBS     R0,R0,#4
         STR      R5,[R0,#0]

         MOV      R5,#0x11
         SUBS     R0,R0,#4
         STR      R5,[R0,#0]

         MOV      R5,#0x12
         SUBS     R6,R0,#4
         MOV          R0,R6
         STR      R5,[R6,#0]
         POP      {R4-R6,PC}

}

/*Thumb2指令集中无串操作指令,不过可以用字对齐进行优化*/
/*考虑到Thumb2指令中,32位指令执行效率并不高,所以这里暂时不作优化*/
void  _mem_clr (I8U *pdest, I32 size)
{
    while (size > 0) {
        *pdest++ = (I8)0;
        size--;
    }
}

void  _mem_copy (I8U *pdest, I8U *psrc, I16U size)
{
    while (size > 0) {
        *pdest++ = *psrc++;
        size--;
    }
}

/*在TCB表中取一个空闲的节点,给新任务使用*/
/*对BenOSTCBTable表这个有序表进行插入排序*/
/*将优先级高的任务放在前面*/
TCB* BenOSGetFreeTCB(PRIORITY_TYPE prio)
{
        TCB        *pTCB;
        I32        index=0,orgIndex;

        pTCB = &(BenOSTCBTable[0]);
        for (index = 0;index < TaskNUM+1;index++)
        {
                pTCB = BenOSTCBTable+index;

                /*已经是空闲TCB了,就直接使用*/
                if (NULL == pTCB->pStackTop)
                {
                        return        (TCB*)pTCB;
                }

                /*若新任务优先级比较低,则向后继续找*/
                if (pTCB->CurPriority >= prio)
                {
                        continue;
                }
                else /*pTCB->CurPriority < prio 找到了该插入的位置了*/
                {
                        /*保存当前位置*/
                        orgIndex = index;

                        /*从当前节点遍历到最后一个使用了的节点*/
                        for( index = TaskNUM+1 ; index > orgIndex ; index-- )
                        {
                                pTCB = BenOSTCBTable+index;

                                /*将前一个节点的数据,保存到当前节点*/
                                _mem_copy((I8U *)(pTCB),(I8U *)(pTCB-1),sizeof(TCB));
                        }
                        _mem_clr((I8U *)(pTCB-1),sizeof(TCB))  ;

                        return (TCB*)(pTCB-1);

                }
        }

        return        (TCB*)NULL;
}

/*
*时钟中断函数
*/
void SysTick_Handler()
{
        I8        index;
        TCB                *pTCB;
        I8U        flagFirstTask=0;
        INT_Stat  stat = 0;

        stat = BenOS_INT_Save();

    /*初始化*/
        BenOSNewTCB = NULL;

        /*禁止调度*/
        if (BenOSScheLock != 0)
        {
                BenOS_INT_Restore(stat);
                return;
        }

        for (index = 0;index < TaskNUM;index++)
        {
                pTCB = BenOSTCBTable+index;

                /*该任务在睡眠状态,必须将所有时延都--*/
                if (pTCB->TCBDelay > 0)
                {
                        pTCB->TCBDelay--;
                        continue;
                }

                /*该任务被挂起*/
                if (pTCB->TaskStat == BenOS_Task_Pend)
                {
                        continue;
                }

                /*是否找到了应该调度进去的就绪任务*/
                if (flagFirstTask==0)
                {
                        /*找到了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并且比当前任务优先级高*/
                        if (BenOSCurTCB->CurPriority < pTCB->CurPriority)
                        {
                                flagFirstTask = 1;
                                BenOSNewTCB = pTCB;
                                continue;
                        }

                        /*找到了比当前优先级低的任务*/
                        if (BenOSCurTCB->CurPriority > pTCB->CurPriority)
                        {
                                if (BenOSNewTCB == NULL)
                                {
                                        flagFirstTask = 1;
                                        BenOSNewTCB = pTCB;
                                        continue  ;
                                }
                                else
                                {
                                        flagFirstTask = 1;
                                        continue  ;
                                }
                        }

                        /*找到了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并且跟当前任务优先级相等*/
                        if (BenOSCurTCB->CurPriority == pTCB->CurPriority)
                        {
                                /*该任务在当前任务之后*/
                                if ((pTCB > BenOSCurTCB)||(pTCB == BenOSCurTCB))
                                {
                                        flagFirstTask = 1;
                                        BenOSNewTCB = pTCB;
                                        continue  ;
                                }
                                /*在当前任务之前或者就是当前任务
                                  则还需要继续向后搜索第一个同优先级的任务*/
                                if ((pTCB < BenOSCurTCB)
                                     &&(BenOSNewTCB == NULL))
                                {
                                         BenOSNewTCB = pTCB;
                                         continue;
                                }
                        }

                        continue;
                }

        }
        if (BenOSNewTCB != BenOSCurTCB)
        {
                BenOSCtxSw();
        }
        BenOS_INT_Restore(stat);
}

/*
*在非中断中 调度新的任务 并且切换
*/
void BenOSTaskSche()
{
        INT_Stat  stat = 0;

        stat = BenOS_INT_Save();
        if (BenOSScheLock != 0)
        {
                BenOS_INT_Restore(stat);
                return;
        }

        if (BenOSNewTCB != BenOSCurTCB)
        {
                BenOSCtxSw();
        }
        BenOS_INT_Restore(stat);
}

/*
* 创建新的任务
*/
TASK_TYPE*  BenOSCreateTask(void* task, STACK_TYPE *stack,PRIORITY_TYPE prio)
{
        TCB        *pTCB;
        INT_Stat  stat = 0;

        stat = BenOS_INT_Save();

        pTCB = BenOSGetFreeTCB(prio);

        if (NULL == pTCB)
        {
                BenOS_INT_Restore(stat);
                return        NULL;
        }

        pTCB->pStackTop = BenOSTaskStkInit(task, stack);

        pTCB->CurPriority = prio;

        pTCB->TCBDelay = 0;

        TaskNUM++;
        BenOS_INT_Restore(stat);
        return pTCB;
}

/*idle任务堆栈默认为128个字节*/
STACK_TYPE        idleStack[IDLE_TASK_STACK_SIZE];

I32U         IdleConuter=0;

void BenOSIdleTask()
{
        INT_Stat                  stat = 0;

        while(1)
        {
                stat = BenOS_INT_Save();
                IdleConuter++;
                BenOS_INT_Restore(stat);
        }
}

/*操作系统启动(并且将优先级较低的IDLE任务创建)*/
void BenOSStart()
{
        INT_Stat  stat = 0;

        stat = BenOS_INT_Save();

        BenOSCurTCB = BenOSTCBTable;
        if (BenOSCurTCB == NULL)
        {
                BenOS_INT_Restore(stat);
                return;
        }

        BenOS_INT_Restore(stat);

        BenOSCreateTask((void*)BenOSIdleTask,&idleStack[IDLE_TASK_STACK_SIZE-1],0);

        BenOSStartTask();
}

void  BenOSTimeDly (I32 ticks)
{
        INT_Stat  stat = 0;
        I8          index;
        TCB                  *pTCB;

        stat = BenOS_INT_Save();
        BenOSCurTCB->TCBDelay = ticks;

        BenOSNewTCB = NULL;

        /*从当前任务向后遍历,
        第一个最大的优先级的任务
        就是需要调度进去的任务*/
        for (index = 0; index < TaskNUM;index++)
        {
                pTCB = BenOSTCBTable+index;

                /*跳过睡眠任务*/
                if (pTCB->TCBDelay != 0)
                {
                        continue;
                }
                /*跳过挂起任务*/
                if  (pTCB->TaskStat == BenOS_Task_Pend)
                {

                        continue;
                }

                /*找到了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并且比当前任务优先级高*/
                if (BenOSCurTCB->CurPriority < pTCB->CurPriority)
                {
                        BenOSNewTCB = pTCB;
                        break;
                }

                /*找到了比当前优先级低的任务*/
                if (BenOSCurTCB->CurPriority > pTCB->CurPriority)
                {
                    /*如果当前任务之前有同优先级的就绪任务,
                          则选择该任务,否则就使用*/
                        if (BenOSNewTCB == NULL)
                        {
                                BenOSNewTCB = pTCB;
                        }
                        break;
                }

                /*找到了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并且跟当前任务优先级相等*/
                if (BenOSCurTCB->CurPriority == pTCB->CurPriority)
                {
                        /*该任务在当前任务之后*/
                        if ((pTCB > BenOSCurTCB))
                        {
                                BenOSNewTCB = pTCB;
                                break  ;
                        }
                        /*在当前任务之前或者就是当前任务
                          则还需要继续向后搜索第一个同优先级的任务*/
                        if (((pTCB < BenOSCurTCB)||(pTCB == BenOSCurTCB))
                             &&(BenOSNewTCB == NULL))
                        {
                                 BenOSNewTCB = pTCB;
                                 continue;
                        }

                }

        }
        BenOS_INT_Restore(stat);
        BenOSTaskSche();
}

/*
* 初始化任务数据,并创建IDLE任务
*/

I8 BenOSInit()
{
        I32        index=0;
        INT_Stat  stat = 0;

        stat = BenOS_INT_Save();

        for (index = 0;index < MAX_TASK_NUM;index++)
        {
                _mem_clr((I8U*)BenOSTCBTable,sizeof(TCB)*MAX_TASK_NUM);
        }

        for(index=0;index<MAX_SEM_NUM;index++)
        {
                BenOSSemaphore[index] = -1;
        }

        for (index=0;index<MAX_QUEUE_NUMBER;index++)
        {
                MsgQueueFlag[index]=0;
        }

        BenOSCurTCB = NULL;
        BenOSNewTCB = NULL;

        BenOS_INT_Restore(stat);
        return        BenOS_OK;

}

/*
* 恢复任务运行
*/
void BenOSTaskResume(TASK_TYPE *task)
{
        I32        index=0;
        TCB                  *pTCB;
        INT_Stat  stat = 0;

        stat = BenOS_INT_Save();
        task->TaskStat = BenOS_Task_Run;
                /*从头向后遍历,第一最大的优先级就是需要调度进去的任务*/
        for (index = 0 ; index < TaskNUM;index++)
        {
                pTCB = BenOSTCBTable+index;
                if ((pTCB->TCBDelay == 0) && (pTCB->TaskStat !=BenOS_Task_Pend)          )
                {
                        BenOSNewTCB = pTCB;
                        break;
                }
        }

        BenOS_INT_Restore(stat);

        BenOSTaskSche();
}

……………………

网友A:
大神级,学习了!

网友B:
真是牛人,顶一下

网友C:
看技术帖虽然一点都不懂 但是要顶

网友D(2021-06-11):
从B站评论过来顶一下啊

网友E(2023-04-20):
B站来的,学习了

网友F:
必须顶起啊!辛苦了

网友G(2024-07-16):
顶, 前来学习观望

网友H:
厉害啊!膜拜一个!

网友I:
我看有人说是从B站找过来的,请问一下有视频的链接吗,能分享一下观摩一二吗。

网友J:
还是下载来看看,适不适合自己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