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型号问题求解

楼主(2020-04-10):
买了一个开发板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2 请问用 仿真图中本来是AT89C51编程和仿真的程序能直接在开发板上运行吗  只把keil中的单片机型号改变而不改变源程序代码 proteus中也只把单片机型号从AT89C51改成AT89C52

网友A:
不可以吧

网友B:
不管是STC 还是AT 只是生产的公司不一样。无关紧要。C52仅仅是C51的升级版本。C52新增了独有的T2定时器。只要不是使用了C52的新特性,程序都是可以跑的。

网友C:
在某宝网上买单片机的时候,客服回复是STC89C52,以及AT89C51,AT89C52是可以通用的。在利用Proteus软件仿真时找不到STC89C52单片机的,因为宏晶公司是中国的,软件是外国开发的,所以仿真时是可以用AT89C52代替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可以的,STC51兼容AT

网友E:
可以的,基本上是通用的

网友F:
可以的运行的!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G:
这两款都是51内核的单片机程序公用是没有问题的,52只是内部的存储空间比51多4k,好像还多了一个定时器,我不太记得了,可以改一下程序的头文件,比方说改为“reg52.h”

网友H:
C52可以直接用C51,没区别的

网友I:
51和52的程序可以通用,51的P0口输出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J:
可以运行的,52只是51的升级版,基本51的程序在52都能跑

网友K:
可以没问题大家都是51内核的

网友L:
STC89C52, AT89C51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M:
STC89C52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单片机

网友N:
一般功能是可以,否则要看程序使用的功能,有些针对STCSTC89C52 (STC90C52 )的程序,用AT89C系列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