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22 proteus仿真温度可以测出来,咋湿度变化不对?求教

楼主(2020-04-10):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us=P1^0;
sbit k1=P3^4;                               //按键
sbit k2=P3^5;                               //按键
sbit k3=P3^6;                               //按键
sbit k4=P3^7;                               //按键
sbit beep=P1^1;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sbit CS   = P1^2;
sbit Clk = P1^3;
sbit DATI = P1^4;
sbit DATO = P1^4;
unsigned char dat = 0x00;
unsigned char count = 0x00;
unsigned char CH;
//uchar temp,humi;
u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char checksum,nn;                          //CRC
uchar nn;                                         //蜂鸣器
uchar TEMP_data[6];                         //用于记录实测的温度
uchar CO2_data[6];                         //用于记录实测的温度
uchar HUMI_data[5];                         //用于记录实测的湿度
uchar set_temp[5];                          //保存设定的温度
uchar set_humi[4];                          //保存设定的湿度
uchar set_pm[5];
uint pm_high=400;                             //湿度上限变量
uint pm_low=100;                              //湿度下限变量
uint temp_high=30;                                 //温度上限变量
uint temp_low=20;                              //温度下限变量
uint humi_high=30;                             //湿度上限变量
uint humi_low=20;                              //湿度下限变量
uchar presskeynum;                          //按键次数变量

#define DELAY_TIME 5
uchar value[5];

uint temp,hum;

/********     1602函数声明     ********/
void LCD_Initial();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void Delay10us(void);//1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20us(void);//2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void);//1ms延时函数
void Read_value(void);//读值子函数
void Show(uint x,y);//显示子函数
/***********************1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0us()
{
        uchar i;
        i=2;
        while(--i);

}
/***********************20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2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1;a>0;a--);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读值函数******************************/
void Read_value()
{
        uchar i,j=0,mask;
        Bus=0;//主机拉低总线至少1ms(20ms)
        for(i=0;i<20;i++)
        {
                Delay1ms();
        }
        Bus=1;//主机主动拉高20us
        while(Bus);//等待从机拉低总线
        while(!Bus);//度过从机拉低时间
        while(Bus);//度过从机拉高时间

        while(j<5)
        {
                mask=0x80;
                for(i=0;i<8;i++)
                {
                        while(!Bus);//度过数据位的低电平
                        Delay20us();//延迟40us后进行电平检测
                        Delay20us();
                        if(Bus==0)
                        {
                                value[j]&=(~mask);
                        }
                        else
                        {
                                value[j]|=mask;
                        }
                        mask>>=1;
                        while(Bus);//度过剩余高电平(如果是1的话)
                }
                j++;
        }
}

//1602程序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RS=0;
    RW=1;    _nop_();
    E=1;    _nop_();
    E=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E=0;
    RS=style;
    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E=1;        _nop_();//注意顺序
    E=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E=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 = 0;
     DATI = 1;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if ( CH == 0x00 )
    {
       Clk = 0;
       DATI = 1;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0;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1;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DATI = 1;
     for( i = 0;i < 8;i++ )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Clk = 0;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
      if (adval == test)
           dat = test;
      _nop_();
       CS = 1;
       DATO = 1;
       Clk = 1;
      return dat;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z为毫秒数
{
   int a,b;
   for(a=z;a>0;a--)
   for(b=120;b>0;b--);
}
void key()
{
   if (k1==0)                               //调整按键检测
   {
      delay(10);
      if (k1==0)
      {
         presskeynum++;
         if(presskeynum==7)
         presskeynum=0;
         while(k1==0);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
   }
   if(presskeynum==1)//温度上限设置
   {
      if(k2==0)// 加
      {
         delay(10);
         temp_high++;
         if (temp_high>99)
         temp_high=0;

         while(k2==0);       //加上此句必须松按键才处理
      }
      if(k3==0)//减
      {
         delay(10);
         temp_high--;

         if (temp_high<0)
         temp_high=99;
         while(k3==0);       //加上此句必须松按键才处理
      }
   }
   if(presskeynum==2)//温度下限设置
   {
      if(k2==0)// 加
      {
         delay(10);
         temp_low++;
         if (temp_low>99)
         temp_low=0;

         while(k2==0);
      }
      if(k3==0)
      {
         delay(10);
         temp_low--;

         if (temp_low<0)
         temp_low=99;
         while(k3==0);
      }
   }
   if(presskeynum==3)//湿度上限设置
   {
      if(k2==0)// 加
      {
          delay(10);
          humi_high++;
          if (humi_high>99)
          humi_high=0;

          while(k2==0);
      }
      if(k3==0)
      {
          delay(10);
          humi_high--;

          if (humi_high<0)
          humi_high=99;
          while(k3==0);
      }
   }
   if(presskeynum==4)//湿度下限设置
   {
      if(k2==0)//加
      {
          delay(10);
          humi_low++;
          if (humi_low>99)
          humi_low=0;

          while(k2==0);
      }
      if(k3==0)// 减
      {
          delay(10);
          humi_low--;

          if (humi_low<0)
          humi_low=99;
          while(k3==0);
      }
   }
         if(presskeynum==5)//湿度下限设置
   {
      if(k2==0)//加
      {
          delay(10);
          pm_high++;
          if (pm_high>999)
          pm_high=0;

          while(k2==0);
      }
      if(k3==0)// 减
      {
          delay(10);
          pm_high--;

          if (pm_high<0)
          pm_high=999;
          while(k3==0);
      }
   }
         if(presskeynum==6)//湿度下限设置
   {
      if(k2==0)//加
      {
          delay(10);
          pm_low++;
          if (pm_low>999)
          pm_low=0;

          while(k2==0);
      }
      if(k3==0)// 减
      {
          delay(10);
          pm_low--;

          if (pm_low<0)
          pm_low=999;
          while(k3==0);
      }
   }
   if(k4==0)// 退出键
   {
      delay(10);
      if(k4==0)
      {
          while(k4==0);
          presskeynum=0;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t ch0_temp;
   k1=k2=k3=k4=1;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key();
       if(presskeynum==0)
       {
                        ch0_temp=adc0832(0)*1.0*500/255;

                         Read_value();//读值

                 hum=value[0]*256+value[1];//计算湿度值
                temp=(value[2]&0x7f)*256+value[3];//如果温度为负值,则&0x3f去掉符号位后再计算;若为正值则无影响
                        /*      if (((temp)<temp_low*10)|(temp>temp_high*10)|((hum)<humi_low*10))
            {
                for (nn=0;nn<50;nn++)
                {
                    beep=0;
                    delay(1);
                    beep=1;
                    delay(1);
                }
            }
            if ((hum)>humi_high*10)
            {
                for (nn=0;nn<10;nn++)
                {
                    beep=0;
                    delay(1);
                    beep=1;
                    delay(1);
                }
            }
                        if (ch0_temp>pm_high)
            {
                for (nn=0;nn<10;nn++)
                {
                    beep=0;
                    delay(1);
                    beep=1;
                    delay(1);
                }
            }
                        if (ch0_temp<pm_low)
            {
                for (nn=0;nn<10;nn++)
                {
                    beep=0;
                    delay(1);
                    beep=1;
                    delay(1);
                }
            }  */
                   GotoXY(0,0);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Print("T:");                                             //5格空格
            GotoXY(0,1);                                               //选择湿度显示位置
            Print("H:");                                             //5格空格
            GotoXY(2,0);
                                                              //设置温度显示位置
                    TEMP_data[0]=temp/1000+'0';                                         //温度十位
                    TEMP_data[1]=(temp%1000)/100+'0';                           //温度个位
                                TEMP_data[2]=(temp%1000)%100/10+'0';                           //温度个位
                    TEMP_data[3]='.';                                                         //温度十位
                    TEMP_data[4]=temp%10+'0';                           //温度个位

            TEMP_data[5]=0xdf;                                  //显示温度符号℃
                        TEMP_data[6]='C';                                  //显示温度符号℃
            TEMP_data[7]='\0';
            Print(TEMP_data);                                   //输出温度
                        GotoXY(10,0);                                        //设置温度显示位置
                        CO2_data[0]='C';
                        CO2_data[1]=':';
            CO2_data[2]=ch0_temp/100+'0';
                   CO2_data[3]=ch0_temp%100/10+'0';
                        CO2_data[4]='.';
                        CO2_data[5]=ch0_temp%10+'0';
            CO2_data[6]='\0';
            Print(CO2_data);                                   //输出温度
            GotoXY(2,1);

                            HUMI_data[0]=hum/1000+'0';                                         //湿度十位
                    HUMI_data[1]=hum%1000/100+'0';                           //湿度个位
                                HUMI_data[2]=hum%1000%100/10+'0';                           //湿度个位
                            HUMI_data[3]='.';                                                         //湿度十位
                    HUMI_data[4]=hum%10+'0';                           //湿度个位
                          HUMI_data[5]='%';
            HUMI_data[6]='\0';
            Print(HUMI_data);                                   //输出湿度

        }
        if(presskeynum==1)                                                      //设定温度上限时显示的内容
        {
            set_temp[0]=temp_high/10+0x30;
            set_temp[1]=temp_high%10+0x30;
            set_temp[2]=0xdf;
            set_temp[3]='C';
            set_temp[4]='\0';
            GotoXY (0,0);
            Print("SET TEMP HIGH:");
            GotoXY (0,1);
            Print(set_temp);
        }
        if(presskeynum==2)                                                      //设定温度下限时显示的内容
        {
            set_temp[0]=temp_low/10+0x30;
            set_temp[1]=temp_low%10+0x30;
            set_temp[2]=0xdf;
            set_temp[3]='C';
            set_temp[4]='\0';
            GotoXY (0,0);
            Print("SET TEMP LOW:");
            GotoXY (0,1);
            Print(set_temp);
        }
        if(presskeynum==3)                                                      //设定湿度上限时显示的内容
        {
            set_humi[0]=humi_high/10+0x30;
            set_humi[1]=humi_high%10+0x30;
            set_humi[2]='%';
            set_humi[3]='\0';
            GotoXY (0,0);
            Print("SET HUMI HIGH:");
            GotoXY (0,1);
            Print(set_humi);
        }
        if(presskeynum==4)                                                      //设定湿度下限时显示的内容
        {
            set_humi[0]=humi_low/10+0x30;
            set_humi[1]=humi_low%10+0x30;
            set_humi[2]='%';
            set_humi[3]='\0';
            GotoXY (0,0);
            Print("SET HUMI LOW:");
            GotoXY (0,1);
            Print(set_humi);
        }
                if(presskeynum==5)                                                      //设定湿度下限时显示的内容
        {
            set_pm[0]=pm_high/100+0x30;
            set_pm[1]=pm_high%100/10+0x30;
                        set_pm[2]='.';
            set_pm[3]=pm_high%10+0x30;
            set_pm[4]='\0';
            GotoXY (0,0);
            Print("SET HCO HIGH:");
            GotoXY (0,1);
            Print(set_pm);
        }
                if(presskeynum==6)                                                      //设定湿度下限时显示的内容
        {
            set_pm[0]=pm_low/100+0x30;
            set_pm[1]=pm_low%100/10+0x30;
                        set_pm[2]='.';
            set_pm[3]=pm_low%10+0x30;
            set_pm[4]='\0';
            GotoXY (0,0);
            Print("SET HCO LOW:");
            GotoXY (0,1);
            Print(set_pm);
        }

    }
}

网友A:
如果有实物的话最好在实物上实验一下。
971=0x3CB;
203=0XCB;
看结果是value[0],没有参与计算。
试给value[0],强制赋值,也没有用。
可能是仿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实物的话最好在实物上实验一下。
971=0x3CB;
203=0XCB;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实物的话最好在实物上实验一下。
971=0x3CB;
203=0XCB;

感谢大佬,按你方法我测试一下,我直接赋值也不行,于是我把hum这个变量名换成rh,就可以了。其他都没改,就默明的好了。奇怪。

网友B:
我也在做温湿度控制,你的DHT22是用DHT11改的么?我看到你用uchar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温湿度控制,你的DHT22是用DHT11改的么?我看到你用uchar定义

重新写了一个。

网友C:
温度到25.5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到25.5就不正常了

啥意思?

网友D(2020-10-22):
现在的代码可以问题修改了吗

网友E(2020-12-23):
DHT22那个元件是哪儿 来的啊

楼主(2021-01-28):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代码可以问题修改了吗

问题解决了

楼主(2021-08-07):
引用 网友E:
DHT22那个元件是哪儿 来的啊

proteus8.6里面有的

网友F(2022-03-29):
我也是温度到25.6度以下就无法测量了不知道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