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E4A连接不上蓝牙的

楼主(2020-04-10):
变量 启动时间 为 长整数型
事件 主窗口.按下某键(键代码 为 整数型,传址 屏蔽 为 逻辑型)
        如果 键代码 = 返回键 则
                如果 取启动时间() - 启动时间 >2000 则
                        弹出提示("再按一次退出程序")
                        启动时间 = 取启动时间()
                否则
                        结束程序()
                结束 如果
        结束 如果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蓝牙1.开启蓝牙()
结束 事件
事件 蓝牙1.蓝牙设置完毕(设置结果 为 整数型)
        如果 设置结果 = 1 则
                蓝牙1.置工作模式(2)
                弹出提示("设置完成")
        结束 如果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4.被单击()
        蓝牙1.关闭蓝牙()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2.被单击()
        高级列表框1.清空项目()
        蓝牙1.搜索设备()
结束 事件

事件 按钮3.被单击()
        蓝牙1.停止搜索()
结束 事件

事件 蓝牙1.发现设备(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是否已配对 为 逻辑型)
        高级列表框1.添加项目("",设备名称,设备地址,"",是否已配对)
结束 事件

事件 高级列表框1.按钮被单击(项目索引 为 整数型)
        变量 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
        设备地址 = 高级列表框1.取项目信息(项目索引)
    蓝牙1.连接设备(设备地址)
        弹出提示("连接 -   " & 设备地址)
结束 事件

事件 蓝牙1.连接完毕(连接结果 为 逻辑型,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连接模式 为 整数型)
        变量 设备信息 为 文本型
        变量 文本数组 为 文本型()
        如果 连接结果 = 真 则
                主窗口.标题 = "已连接:" & 设备名称
                弹出提示("连接成功")
        否则
                弹出提示("连接失败")
        结束 如果
结束 事件

网友A(2022-06-22):
ID:47317     你可以发一下让我们看看吗

网友B(2022-05-05):
我的蓝牙APP连接倒是连接上去了,可是老是出现闪退的现象,难过

网友C(2020-12-05):
手机系统问题

网友D(2020-05-24):
这E4A很坑爹啊,他们提供的例程很多都是不行的。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2020-04-14):
首先要搜索蓝牙 看看是否存在  再连接吧

网友G:
我试了下,不行啊

网友H:
亲测,用你的这个e4a代码是可以连上蓝牙的。查一下硬件(蓝牙模块)的设置。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蓝牙1.开启蓝牙()
结束 事件
最好加个判断
如果 蓝牙1.是否已开启() = 假 则
                蓝牙1.开启蓝牙()
        结束 如果

网友I:
都2020年了,还在用中文编程。发c的代码或许有朋友会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