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问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电路吗 有什么功能

楼主:
感觉像峰值检测 有感觉不像...请问这是个什么电路,能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A(2020-04-10):
偿查一下324是做什么用的就知道了。

网友B:
该电路用于全波整流。 输入交流电压的正周期通过底部单元运算放大器。 输入交流电压的负周期通过顶部运算放大器。

网友C:
就是把输入的交流电压经过转换变成直流电压,比直接用二极管精度高。

网友D:
运算放大式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E: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