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Q8900-16P语音模块一线串口控制 求帮助

楼主(2020-04-10):
求可用于51单片机的一线串口控制程序。

网友A(2024-03-24):
void SendData ( u8 addr )//发送函数。 {     u8 i;      /*发送时关掉中断,防止中断影响时序  */     SDA = 1; /*开始拉高*/     delay_us ( 1000 );     SDA = 0; /*开始引导码*/     delay_us ( 3200 );/*此处延时最少要大于2ms*/     for ( i = 0; i < 8; i++ ) /*总共8位数据  */     {         SDA = 1;         if ( addr & 0x01 ) /*3:1表示数据位1,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_us ( 600 );             SDA = 0;             delay_us ( 200 );         }         else              /*1:3表示数据位0 ,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_us ( 200 );             SDA = 0;             delay_us ( 600 );         }         addr >>= 1;     }     SDA = 1;       //恢复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