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液位控制问题

楼主(2020-04-10):
液位感应用什么好阿,就感应固定水位点,手里现在有个浮球开关,可是不知道怎么连,买回来没说明书,不知道开关信号是什么,能不能直接连单片机?补充了一下图片

网友A:
浮力浮子开关安装在预设点,浮力浮子连接到与开关相连的杆上。 开关信号表示该信号仅具有0和1两种状态,即断开和闭合状态。 “断开”表示未触发开关,例如液位低,因此浮力浮子不会触发开关。 “关闭”表示液位达到设定点,浮力浮子触发开关。 单片机具有几个用于开关信号输入的GPIO(通用输入和输出)端口。 将浮力开关的一根线连接到GPIO之一,将另一根线连接到接地点。 当单片机读取高电平信号时,表示液位低;当读取低电平信号时,表示液位已达到。

网友B:
常见的浮球液位开关用干簧管,浮球嵌磁石。

网友A:
首先,需要使用万用表测量开关,以检查其工作原理。将开关的两根引线连接到探头,并将万用表设置为接通和断开模式,手动激活开关,如果万用表发出蜂鸣声,则表示开关已闭合。松开开关,万用表显示开路。

网友C:
    液位检测方式很多,有开关触点式、浮子式、磁致伸缩式、超声波、投入压力式、雷达式等等。工作原理各不相同,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浮球开关属于开关触点式的测量方式,它不能检测连续的水位,属于阶梯式的检测方式。它通过在特定的水位设置开关或触点,通过开关触点的通断或电阻变化来测量水位。
    如果想连续平滑的测量水位,浮子编码式(通常编码输出为格雷码)、磁致伸缩式、超声波、投入压力式、雷达式都可以胜任。
    液位测量主要考虑需求和性价比,符合自己需求性价比高是选择的主要依据。

网友C:
  再补充一点,浮球开关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安装了两组开关,盒子里有一个金属球,金属球可以在盒子里滚动,水位为最低水位时,金属球把最下面的那一组开关接通(或断开),水位为最高水位时,金属球把最上面的开关接通,通过这两组开关,来判断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它只要用来判断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不能测量和显示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中间的值。
       浮球开关的触点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的IO脚连接,通过程序来判断水位,但这种测量控制方式如果用单片机得不偿失,单片机硬件和软件如果设计的不好,很容易发生死机造成失控故障,如果只是想测控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用简单的模拟纯硬件就可以容易,且成本低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