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 51单片机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MAX6675热电偶采集程序及仿真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max6675.h"

sbit led=P1^0;//报警指示
sbit fas=P1^1;//RS485发送数据
bit bls;//清屏标志位

void chuankou_init()//串口初始化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80;
    EA = 1;
    ES = 1;
    TR1 = 1;
        fas=1; //RS485发送
}

void max6675_display(unsigned int num) //显示读取到的温度数值
{
        unsigned char sz[4];
        unsigned char i;
        sz[0]=num/1000;
        sz[1]=num%1000/100;
        sz[2]=num%1000%100/10;
        sz[3]=num%10;
        lcd_write_cmd(0x80); //写命令函数
        for(i=0;i<4;i++)
        {
           lcd_write_date(0x30+sz[i]); //写数据函数
        }
}
void warning_display(unsigned char *x)//显示函数
{
        lcd_write_cmd(0x80); //写命令函数
        while(*x)
        {
         lcd_write_date(*x); //写数据函数
         x++;
         }
}
void main()
{
        lcd_init();//LCD初始化
        chuankou_init();//串口初始化
        max6675_read();
        delay(100);//延时返回max6675状态
        while(1)
        {
                max6675_read();
                if(bz==0x04)//检测到热电偶掉线时输出报警
                {

                        led=0;
                        bls=1;//报警输出标志位
                        warning_display("Sensor warning!!!");
                 }
                else
                {
                         led=1;
                        if(bls==1){lcd_write_cmd(0x01);bls=0;}//清除屏幕内容
                           max6675_display(max6675_read());
                        SBUF=max6675_read();while(!TI);TI=0;
                }
        }
}

网友A(2020-04-10):
左侧是770,为什么右侧是505呢?不应该是一样的吗?好奇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侧是770,为什么右侧是505呢?不应该是一样的吗?好奇怪啊!

应该发送的数据有问题,程序整体思路没问题,但是没时间搞了,有需要的话下载后调试下就好了,

网友C(2020-05-13):
为什么给的温度是760,读出来是770呢

网友D(2020-06-22):
楼主写的程序很不错👍
不过这个max6675很贵的,而且要停产了,
我推荐用的max31855K 性能很好

网友D:
//MAX31855 初始化函数
void MAX31855_Init(void)        //IO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PORT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PORT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使能PORTF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PF6 SCK,PF0~PF15 CS 设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PF0~PF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PF6 SCK,PF0~PF15 CS 设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PF0~PF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PF0~PF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 //;PF7 MISO 设为浮空输入 = GPIO_Mode_IPD ; //;PF7 MISO 设为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PF7 MISO 设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F 0,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PC0 输出高

    MAX_SCK1=0;  // PC0
        MAX_SCK2=0;  // PC0
        MAX_SCK3=0;  // PC0
        MAX_SCK4=0;  // PC0
        MAX_SCK5=0;  // PC0
        MAX_SCK6=0;  // PC0
        MAX_SCK7=0;  // PC0
        MAX_SCK8=0;  // PC0
        MAX_SCK9=0;  // PC0
        MAX_SCK10=0;  // PC0
        MAX_SCK11=0;  // PC0
        MAX_SCK12=0;  // PC0
        MAX_SCK13=0;  // PC0
        MAX_SCK14=0;  // PC0
        MAX_SCK15=0;  // PC0
        MAX_SCK16=0;  // PC0
        MAX_SCK17=0;  // PC0

    MAX_CS1=1; // PC1
    MAX_CS2=1;  // PC2
    MAX_CS3=1;  // PC3
    MAX_CS4=1;  // PC4
    MAX_CS5=1;  // PC5
    MAX_CS6=1;  // PF0
    MAX_CS7=1; // PC1
    MAX_CS8=1;  // PC2
    MAX_CS9=1;  // PC3
    MAX_CS10=1;  // PC4
    MAX_CS11=1;  // PC5
    MAX_CS12=1;  // PF0
        MAX_CS13=1; // PC1
    MAX_CS14=1;  // PC2
    MAX_CS15=1;  // PC3
    MAX_CS16=1;  // PC4
    MAX_CS17=1;  // PC5
}

void MAX31855_1_Read(void)
{
        int spi1;
        u32 SPI1_Data=0;

        MAX_CS1=0;
        delay_us(1);
    for(spi1=31; spi1>=0; spi1--)  //*也是同IIC的读格式类似*/
        {
        MAX_SCK1=1;  //*第1位在CS被拉低之后产生,不需要时钟,故在第1位将时钟屏蔽
        delay_us(1);
        if (MAX_MISO1) SPI1_Data|=((u32)1<<spi1);   //*第31个时钟之后不再移位*/ //{ Dat_Out |= 1;}
        MAX_SCK1=0;
        delay_us(1);
    }
        MAX_CS1=1;        //PC02,        Pin6
        MAX31855_1.Data=SPI1_Data;
    MAX31855_1.Thermocouple=((MAX31855_1.Data>>18)&0x1fff)*25;  //提取D31-D18,14位数据
    MAX31855_1.Internal=((MAX31855_1.Data>>4)&0x07ff)*625 ;  //提取D15-D4,12位数据
}

网友E(2022-04-13):
"// MAX31855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Is it for STM32 ?

网友F:
现在有没有比AD6675更便宜的方案呢?

网友G(2023-04-01):
引用 网友D:
//MAX31855 初始化函数
void MAX31855_Init(void)        //IO初始化
{

能提供具体电路图和程序吗?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