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IO口扩展

楼主(2020-04-10):
大佬们,刚开始学习51单片机,关于IO口的扩展主要是干什么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IO口的扩展,而且并转串和串转并也不是很懂这个原理

网友A:
和多项插座一样,一般是不够用了才扩展。

网友B:
当然是IO口不够时,单片机又换不了的情况下,需要扩展呀。一般都是串转并吧,并转串不是越转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多项插座一样,一般是不够用了才扩展。

哦哦哦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IO口不够时,单片机又换不了的情况下,需要扩展呀。一般都是串转并吧,并转串不是越转越少了?

嗯嗯好的老哥

网友C:
建议你想想如何驱动两百个LED灯。

网友D:
选择多脚的芯片就可以了,或者2个单片机通信控制,这个也不是不行,实在需要就串转并,74HC59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