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驱动3个步进电机的可行方案

楼主(2020-04-10):
拜托了!

网友A:
驱动30个步进电机貌似都不难。

网友B:
电路上都是单片机IO口通过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都是单片机IO口通过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

请问和l298驱动的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C:
请问和l298驱动的有什么区别么

都可以由单片机驱动实现控制的作用,但是在电压、电流等方面有一定的区别。
一、ULN2003
工作电压 DC 4-12V 。
工作电流≤ 500mA 。
适用于 2 相 5 线步进电机。

二、L298
工作电压:控制信号直流 5V;电机电压直流 3V~46V (建议使用 36 伏以下)
最大工作电流: 2.5A
额定功率: 25W
特点: 1、具有信号指示。2、转速可调。3、抗干扰能力强。4、具有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5、可单独控制两台直流电机。6、可单独控制一台步进电机。7、PWM 脉宽平滑调速。8、可实现正反转。等等。
仅供参考,谢谢分享。

楼主:
可以带动3台42步进电机么

网友D:
那个宝舵机控制板,开发速度快,或者用多段pwm波,这个能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