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项目程序与硬件的设计经验分享

楼主:
搜索的关键词?
    找到的太多,都不是
    找到的太少,也不是
    关键词要用对,经验!

Q1、程序的设计难度较大?
A:任何事情的难度不外乎两点,1是经验不足,积累不够;2是知难而退。降低单片机的编程难度,首先要激流勇进,不怕困难、战胜困难;而后是分析研究别人的代码(可借助流程图),大于10个吧;再试着自己按照思路写代码,这个需要多练习。程序是有很多个函数组合而成的,多收集函数,搞懂函数。
Q2、智能性不够?
A、电子产品的智能在于设计者的设计思路,以及他对于该产品在使用和处理意外事件是否思路全面及是否经验丰富。智能性的高低不在于单片机等硬件的功能,而在软件。

Q3、中央芯片单一,不会使用集成度更高更智能化的芯片。
A、先使用较简单的STC15系列单片机试着做3个以上的东西,积累了一些设计思路后,再换TI、STM32、NXP等16位单片机做设计。
Q4、拉电流、灌电流?
A、单片机在做输出为'0'时,外电路流入IO口的电流为灌电流=20mA;在做输出为'1'时,IO口流入外电路的电流为拉电流=230uA。
Q5、人体检测模块的选择?
A、人体的检测要考虑距离和角度,只要超声波、红外线、微波、摄像头等可以满足要求,均可。

Q6、DS1302可以实现闰年吗?
A、设置好年月日, RTC自己跑时间, 闰年RTC自己判断, 程序不用判断。这个可以通过实验看出来,设置到某闰年的二月28日23时50分,五分钟后便知晓。
Q7、AT24C02可以不用吗?
A、AT24C02是个EEPROM,用来存储报警定时时间等数据,如果有可以替代的EEPROM,如STC89C51RC里面就有4KB个。如果你的系统不需要,自然可以不用。
Q8、超声波可以用散件组装吗?
A、干嘛不用上课时介绍的超声波模块?
Q9、未接触过的模块电路图如何画?
A、宝或百度去查>=2的资料,里面什么都有。

Q10、传感器引脚不知道接哪
A、宝或百度去查>=2的资料,里面有应用电路图。
Q11、如何简化电路的设计?
A、减少IO口的使用数量,多使用现成的模块,如LCD模块等。可根据你的功能要求去宝百度搜一些出来。
Q12、有一些电路里面有热敏电阻,其作用是什么?
A、肯定是检测会发热的元件,而后实现保护它的功能。如电磁炉要保护IGBT等元件和锅体。每个元件都有它自己的用途,或,系统有要求,必有配套的元件。
Q13、修改别人的程序从哪下手?
A、首先要看懂30%意思的程序,关键是,IO口、时钟、函数调用时的参数。

Q14、如何把数码管换成LCD1602?
A、硬件和软件都换。比较电路图和元件清单的差异,换;比较程序的不同,换。
Q15、单片机的选型资料?
A、去单片机厂家查看下载。
Q16、传感器如何选?
A、去宝找满足功能的传感器。
Q17、电路中各个模块之间有什么关系?
A、硬件之间没有关系,只要提供足够的电源即可;软件应该有一定逻辑关系,看功能的要求了。

Q18、延时时间如何更准确?
A、使用定时器较准确;或延时函数,但需要进行调试。
Q19、扬声器可不可以不用三极管放大?
A、扬声器的4-8Ω的阻抗,必须有大功率元件去驱动,如大功率三极管或MOS管。
Q20、蓝牙的具体用法?
A、蓝牙的电路很简单,4条线就够了。软件其实就是串口通讯的知识,外加一个手机APP。
Q20、手机的蓝牙APP?
A、要去百度搜个合适的,再试着看看它是如何定义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