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ss0001感应距离

楼主(2020-04-10):
biss0001芯片感应距离调放大倍数能调到30cm以内么,还有个问题,接单片机控制的话继电器和三极管还需不需要,是直接接2脚输出么?

网友A:
范围可以调整到30厘米以内。 当将BISS0001连接到单片机时,请使用引脚2。现在,可以使用单片机的另一个IO来替换BISS0001引脚2以驱动三极管和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