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几个分开的单片机程序合成一个一起下载到板上,然后控制不同模块使其动作

楼主(2020-04-10):
(无正文)

网友A:
把各功能程序变成子程序,用一个主程序调用即可

网友B:
C+V到一个程序中,只保留一个MAIN(),注意相关定义不冲突,完事。

网友C:
那就相当于参考几个小程序,再编一个大程序。如果想把几个hex文件直接合并,没戏。

网友D:
永远记住:
1、CPU任一时刻只能做一件事。
2、只能“轮流”做,不可能“同时”做。
3、如何“轮”将考试你的智商,要做到看上去是‘同时’,但实际上是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