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8a 8f单片机硬件iic驱动0.96oled 源程序

楼主(2020-04-10):
stc  8a或8f硬件iic驱动0.96oled
图片就不上了  通过stc8f2k16s2实验(晶振22.1184) 驱动正常
scl接P32,sda接P33(P_SW2 = 0xb0;)
寄存器P_SW2 可更改io口
程序有问题欢迎留言

#include "STC8A.h"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intrins.h"

void iicInit()
{
          P_SW2 = 0xb0;   // SCL(3.2) SDA(3.3)
    I2CCFG = 0xe0;  //开启iic 主机模式 最高速度
          I2CMSST = 0x00; //关中断 待机模式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晶振22.1184
{
        while(ms)
        {
        unsigned char i=29, j=183;
        do
        {while (--j);}
        while (--i);
                ms--;
        }
        return;
}

void Wait()  //等待
{
    while (!(I2CMSST & 0x40));
    I2CMSST &= ~0x40;
}
void IIC_Start()
{
    I2CMSCR = 0x01;     //发送START命令
    Wait();
}

void IIC_Stop()
{
    I2CMSCR = 0x06;     //发送STOP命令
    Wait();
}

void IIC_Wait_Ack()
{
    I2CMSST = 0x00;                             //设置ACK信号
    I2CMSCR = 0x05;                             //发送ACK命令
    Wait();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dat)
{
    I2CTXD = dat;         //写数据到数据缓冲区
    I2CMSCR = 0x02;       //发送SEND命令
    Wait();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
// fill_Picture
********************************************/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        unsigned char m,n;
//        for(m=0;m<8;m++)
//        {
//                OLED_WR_Byte(0xb0+m,0);                //page0-page1
//                OLED_WR_Byte(0x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                OLED_WR_Byte(0x10,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                for(n=0;n<128;n++)
//                        {
//                                OLED_WR_Byte(fill_Data,1);
//                        }
//        }
//}

///***********************Delay****************************************/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
//        unsigned int m;
//        for(;Del_50ms>0;Del_50ms--)
//                for(m=6245;m>0;m--);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
//        unsigned char j;
//        while(Del_1ms--)
//        {
//                for(j=0;j<123;j++);
//        }
//}

//坐标设置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On(void)
//{
//        u8 i,n;
//        for(i=0;i<8;i++)
//        {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                for(n=0;n<128;n++)OLED_WR_Byte(1,OLED_DATA);
//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显示单个数字
void OLED_Showm(u8 x,u8 y,u32 num,u8 size2)
{
        u8 i,f,g;
        if(num>>15)//负温度
        {
                num=num&0x7fff;//高位清零
          i=num/100;
          f=num%100/10;
          g=num%10;
          OLED_ShowChar(x,y,'-',size2);
                OLED_ShowChar(x+size2/2,y,f+'0',size2);
          OLED_ShowChar(x+size2,y,'.',size2);
          OLED_ShowChar(x+size2+4,y,g+'0',size2);
}
else
{
   i=num/100;
        f=num%100/10;
        g=num%10;
          OLED_ShowChar(x,y,i+'0',size2);
                OLED_ShowChar(x+size2/2,y,f+'0',size2);
        OLED_ShowChar(x+size2,y,'.',size2);
         OLED_ShowChar(x+size2+4,y,g+'0',size2);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        u32 result=1;
//        while(n--)result*=m;
//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        u8 t,temp;
//        u8 enshow=0;
//        for(t=0;t<len;t++)
//        {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                if(enshow==0&&t<(len-1))
//                {
//                        if(temp==0)
//                        {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                                continue;
//                        }else enshow=1;
//
//                }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 unsigned int j=0;
// unsigned char x,y;
//
//  if(y1%8==0) y=y1/8;
//  else y=y1/8+1;
//        for(y=y0;y<y1;y++)
//        {
//                OLED_Set_Pos(x0,y);
//    for(x=x0;x<x1;x++)
//            {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程序如果不好用,请看2楼和4楼的修改方案:

网友A(2021-08-21):
测试了楼主的程序,开始屏幕不亮,对比stc的有关范例,加了一句:P_SW2 = 0x80; 就能正常显示了。还是要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B:
为什么我就不对呢?请指教一下

网友C(2021-09-20):
需要对GPIO进行初始化上拉配置 才能使用
/******************** IO口配置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或操作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P3=0xFF;
}

网友D(2022-01-14):
下载了楼上的附件,用压缩包里的EXE文件烧录,工作正常。
但自己编译一下,生成的EXE文件烧录就不能工作。

网友D:
我用的芯片是STC8G1K08A,用压缩包里的EXE文件烧录工作正常。

网友E:
STC8H 的 SSD1306 驱动演示, STC8G没测, 应该也支持
github主页/IOsetting/FwLib_STC8/tree/master/demo/i2c/ssd1306

网友D:
折腾了几天,找到了问题所在。
楼上的定义了一个GPIO_config();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或操作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P3=0xFF;
}
但不能正常运行,所以一直不能运行。
本人在主程序中加入一句端口初始化语句,完美解决。
main()
{
   P3M1 = 0;
   P3M0 = 0;   //P3设置为准双向口
   IIC_Init(); //硬件iic初始化
   OLED_Init();//初始化OLED
   ……
   ……
}

网友F(2022-06-24):
我的还是不显示

网友G(2022-09-27):
int main(void)
{        u8 t;
        //GPIO_config();
         P3M1 = 0;
         P3M0 = 0;   //P3设置为准双向口
         iicInit();  //硬件iic初始化
搞了好久,把//GPIO_config();注释掉,增加 P3M1 = 0;P3M0 = 0;   //P3设置为准双向口,就可以显示了,我用的芯片是STC8G1K08A SOP8

网友H(2022-10-31):
楼主这个地方的最高速度不应该是MSSPEED[5:0]=0时才是最高速度吗?你这个I2CCFG = 0xe0;的 [MSSPEED]=32,怎么都不是最高速度啊?不太懂,希望大佬能解释下

网友I(2023-07-12):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芯片是STC8G1K08A,用压缩包里的EXE文件烧录工作正常。

使用config.h做头文件,修改起来应该会比较方便

网友(2022-01-14):
STC8H 的 SSD1306 驱动演示, S ...

源码是专家水平

网友J(2025-11-02):
感恩伟大的开源精神,有你们真好。

网友(2021-09-20):
需要对GPIO进行初始化上拉配置 才能使用
/******************** IO口配置 ********************/
void        GP ...

楼主大爱,感谢分享。

网友J(2025-11-02):
STC8G1K08A通过IIC 控制0.96OLED显示数字、汉字最棒的代码;感谢赞叹、歌颂伟大的开源精神。希望可以帮到后来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