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三键可调RTC源程序

楼主(2020-04-10):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rt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int main(void)
{

        u8 t;
        u16 i=0;
        u8 key;
        vu8 time_day=1;
        vu8 time_hour=1;
        vu8 time_min=1;
        init_add();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delay_init(72);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KEY_Init();
  BEEP_Init();
        while(RTC_Init())                //RTC初始化        ,一定要初始化成功
        {

                OLED_ShowString(8,16,"RTC ERROR!",16);
                delay_ms(800);
                OLED_ShowString(8,32,"RTC Trying...",16);

        }

        while(1)
        {

                end:
                key=KEY_Scan(0);

                if(key)
                {
                        switch(key)
                        {
                                case 1://调时间

                                while(1)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设置day
                                                        OLED_Clear();
                                                                        while(1)
                                                                        {
                                                                                delay_ms(1);
                                                                          i++;
                                                                                OLED_ShowString(16,20,"date:",24);
                                                                                if(i<66) OLED_ShowNum(80,20,calendar.w_date+add_calendar.day-1,2,24);
                                                                                OLED_Refresh();
                                                                                if(i<88&&i>66)
                                                                                {

                                                                                        OLED_ShowString(80,20,"    ",24);
                                                                                        OLED_Refresh();

                                                                                }
                                                                                if(i>88)i=0;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 goto end;

                                                                                        case 2: add_calendar.day++;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add_calendar.day-1,calendar.hour+add_calendar.hour-1,
                                                                                                   calendar.min+add_calendar.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init_add();
                                                                                                   break;
                                                                                        case 3:
                                                                                                   add_calendar.day--;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add_calendar.day-1,calendar.hour+add_calendar.hour-1,
                                                                                                   calendar.min+add_calendar.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init_add();
                                                                                                   break;
                                                                                }
                                                                        }
                                                case 2://设置hour
                                                        OLED_Clear();
                                                                        while(1)
                                                                        {
                                                                                delay_ms(1);
                                                                          i++;
                                                                                OLED_ShowString(16,20,"hour:",24);
                                                                                if(i<66) OLED_ShowNum(80,20,calendar.hour+add_calendar.hour-1,2,24);
                                                                                OLED_Refresh();
                                                                                if(i<88&&i>66)
                                                                                {

                                                                                        OLED_ShowString(80,20,"    ",24);
                                                                                        OLED_Refresh();

                                                                                }
                                                                                if(i>88)i=0;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
                                                                                                   add_calendar.hour++;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add_calendar.day-1,calendar.hour+add_calendar.hour-1,
                                                                                                   calendar.min+add_calendar.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init_add();
                                                                                                   break;
                                                                                        case 2: goto end;

                                                                                        case 3:
                                                                                                   add_calendar.hour--;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add_calendar.day-1,calendar.hour+add_calendar.hour-1,
                                                                                                   calendar.min+add_calendar.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init_add();
                                                                                                   break;
                                                                                }
                                                                         }

                                                case 3://设置min
                                                        OLED_Clear();
                                                                        while(1)
                                                                        {
                                                                                delay_ms(1);
                                                                          i++;
                                                                                OLED_ShowString(16,20,"min:",24);
                                                                                if(i<66) OLED_ShowNum(80,20,calendar.min+add_calendar.min-1,2,24);
                                                                                OLED_Refresh();
                                                                                if(i<88&&i>66)
                                                                                {

                                                                                        OLED_ShowString(80,20,"    ",24);
                                                                                        OLED_Refresh();

                                                                                }
                                                                                if(i>88)i=0;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
                                                                                                   add_calendar.min++;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add_calendar.day-1,calendar.hour+add_calendar.hour-1,
                                                                                                   calendar.min+add_calendar.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init_add();
                                                                                                   break;
                                                                                        case 2:
                                                                                                   add_calendar.min--;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add_calendar.day-1,calendar.hour+add_calendar.hour-1,
                                                                                                   calendar.min+add_calendar.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init_add();
                                                                                                   break;
                                                                                        case 3: goto end;
                                                                                }
                                                                        }

                                                default: break;

                                          }
                                        }
                                case 2://调闹钟
         while(1)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设置day
                                                        OLED_Clear();
                                                                        while(1)
                                                                        {
                                                                                delay_ms(1);
                                                                          i++;
                                                                                OLED_ShowString(16,20,"date:",24);
                                                                                if(i<66) OLED_ShowNum(80,20,calendar.w_date+time_day-1,2,24);
                                                                                OLED_Refresh();
                                                                                if(i<88&&i>66)
                                                                                {

                                                                                        OLED_ShowString(80,20,"    ",24);
                                                                                        OLED_Refresh();

                                                                                }
                                                                                if(i>88)i=0;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 goto end;

                                                                                        case 2: time_day++;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Alarm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time_day-1,calendar.hour+time_hour-1,
                                                                                                   calendar.min+time_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time_day=1;
                                                                                           time_hour=1;
                                                                                           time_min=1;
                                                                                                   break;
                                                                                        case 3:
                                                                                                   time_day--;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Alarm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time_day-1,calendar.hour+time_hour-1,
                                                                                                   calendar.min+time_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time_day=1;
                                                                                           time_hour=1;
                                                                                           time_min=1;
                                                                                                   break;
                                                                                }
                                                                        }
                                                case 2://设置hour
                                                        OLED_Clear();
                                                                        while(1)
                                                                        {
                                                                                delay_ms(1);
                                                                          i++;
                                                                                OLED_ShowString(16,20,"hour:",24);
                                                                                if(i<66) OLED_ShowNum(80,20,calendar.hour+time_hour-1,2,24);
                                                                                OLED_Refresh();
                                                                                if(i<88&&i>66)
                                                                                {

                                                                                        OLED_ShowString(80,20,"    ",24);
                                                                                        OLED_Refresh();

                                                                                }
                                                                                if(i>88)i=0;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
                                                                                                   time_hour++;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Alarm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time_day-1,calendar.hour+time_hour-1,
                                                                                                   calendar.min+time_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time_day=1;
                                                                                           time_hour=1;
                                                                                           time_min=1;
                                                                                                   break;
                                                                                        case 2: goto end;

                                                                                        case 3:
                                                                                                   add_calendar.hour--;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Alarm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time_day-1,calendar.hour+time_hour-1,
                                                                                                   calendar.min+time_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time_day=1;
                                                                                           time_hour=1;
                                                                                           time_min=1;
                                                                                                   break;
                                                                                }
                                                                         }

                                                case 3://设置min
                                                        OLED_Clear();
                                                                        while(1)
                                                                        {
                                                                                delay_ms(1);
                                                                          i++;
                                                                                OLED_ShowString(16,20,"min:",24);
                                                                                if(i<66) OLED_ShowNum(80,20,calendar.min+time_min-1,2,24);
                                                                                OLED_Refresh();
                                                                                if(i<88&&i>66)
                                                                                {

                                                                                        OLED_ShowString(80,20,"    ",24);
                                                                                        OLED_Refresh();

                                                                                }
                                                                                if(i>88)i=0;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 1:
                                                                                                   time_min++;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Alarm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time_day-1,calendar.hour+time_hour-1,
                                                                                                   calendar.min+time_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time_day=1;
                                                                                           time_hour=1;
                                                                                           time_min=1;
                                                                                                   break;
                                                                                        case 2:
                                                                                                   time_min--;
                                                                                                   RTC->CRL|=1<<4;           //允许配置
                                                                                                RTC_Alarm_Set(calendar.w_year,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time_day-1,calendar.hour+time_hour-1,
                                                                                                   calendar.min+time_min-1,calendar.sec);
                                                                                                RTC->CRL&=~(1<<4);          //配置更新
                                                                                         time_day=1;
                                                                                           time_hour=1;
                                                                                           time_min=1;
                                                                                                   break;
                                                                                        case 3: goto end;
                                                                                }
                                                                        }

                                                default: break;
                                }
                        }
                        default: break;
                        }
                }
//闹钟设置

//                RTC->CRL|=1<<4;           //允许配置
//                RTC_Alarm_Set(2020,4,3,12,25,00);
//                RTC->CRL&=~(1<<4);           //配置更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