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停不下来?如何修改程序?

楼主(2020-04-11):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beatcode[]={0xe,0xc,0xd,0x9,0xb,0x3,0x7,0x6};        //步进电机控制时序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ndex=0;
unsigned long j=0;
unsigned int n=2;//转动圈数

int  main(){

while(n!=0){
        temp=P1;                          //p1口低四位控制步进电机
        temp=temp&0xF0;
        temp=temp|beatcode[index];
        P1=temp;
        index++;
                 j++;
        delay();
                if(index==7)
                        {
                        index=0;
                        }

                if(j==(n*4096))         //4096是转动一圈的脉冲数
                  {
           n=0;
          }
          }
    P1=P1|0x0f;         //关闭电机所有相
   return 0;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200;
while(i--);
}

用这个程序就是电机会一直转,不会按设定的两圈去停止。

网友A:
   if(j==(n*4096))         //4096是转动一圈的脉冲数
                  {
           n=0;
          }
          }
    P1=P1|0x0f;         //关闭电机所有相
   return 0;
}

改为试试:

   if(j==(n*4096))         //4096是转动一圈的脉冲数
                  {
           n=0;
           P1=P1|0x0f;         //关闭电机所有相
          }
          }

   return 0;
} 如果还不能停,就该是这儿  if(j==(n*4096)) ,再改为  if(j==(2*4096))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j==(n*4096))         //4096是转动一圈的脉冲数
                  {
           n=0;

还是不行,我都想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j==(n*4096))         //4096是转动一圈的脉冲数
                  {
           n=0;

还是不行。,用keil可以,但是实物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没试过在主函数中返回,你尝试把return 0 改成成while(1); 试试看

楼主:
有结果了:得在return 0前加一个死循环,while(1);
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在主函数中返回,你尝试把return 0 改成成while(1); 试试看

恩,是的。谢谢。

网友C(2020-06-14):
楼主解决了吗,有不用加while(1);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