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产生n个上升沿的单片机C程序编写思路

楼主(2020-04-11):
求大神给个按键n次产生n个上升沿的程序,P10控制按键,P13输出n个上升沿,上升沿的宽度20us。谢谢!

网友A:
发出脉冲就有上升沿

网友B:
20us采用定时器,上升沿采集可以如下
if(!p10)
{ while(!p10);//等按键弹起,上升沿
   n++;     //产生一次n加1
}

网友C:
正脉冲的宽度好控制,上升沿的宽度不好控制。上升沿的宽度是指正脉冲前沿由0V上升到接近VCC的时间,这是由芯片制造工艺确定的,一般小于1us。如果一定要想得到20us宽度的上升沿得外接RC积分电路才能获得。

楼主:
谢谢给位大神的回复,小弟自己再琢磨琢磨。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