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Proteus仿真led流水灯,接P0口为什么不能亮?P1可以

楼主(2020-04-11):
大佬们,我将共阴的l8个led接在P1口能亮,接P0口为什么不能亮

接P0口时

接P0口时

附上我的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led P0

void delay(u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main()
{
        uint i;
        led=0x01;
        delay(50000);
    while(1)
                {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网友A:
P0口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B:
P0口接上拉电阻

网友C:
因为P0口结构不同,无上拉电阻,外接上拉电阻后就可以了

网友D:
建议采用共阳的方法来接

网友E:
P0口是开漏模式,与其它口不同,要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F:
led流水灯.rar (44.51 KB, 下载次数: 18) 仿真出现了,两种状态,一是悬空度态,FLT,悬空输出-高阻;二是强电低态,SLO,主动输出低逻辑,所以要加上接电阻。
如图:
仿真

网友G:
p1,p2口内部有上拉电阻,p0没有,所以他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需要外部上拉,或者接共阳二极管低电平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采用共阳的方法来接

共阳的我整过了,想用共阴的也跑一跑却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出现了,两种状态,一是悬空度态,FLT,悬空输出-高阻;二是强电低态,SLO,主动输出低逻辑,所以要加 ...

好的老哥我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出现了,两种状态,一是悬空度态,FLT,悬空输出-高阻;二是强电低态,SLO,主动输出低逻辑,所以要加 ...

我已经整出来了哈哈谢谢老哥

楼主:
懂了Okay谢谢老哥

楼主:
谢谢老哥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P0口结构不同,无上拉电阻,外接上拉电阻后就可以了

已经接了,成功了已经哈哈哈

网友H:
P0没有上拉电阻呀。。。

网友I(2020-06-01):
为什么没加上拉电阻也可以 共阴共阳不接上拉电阻都可以

网友J:
把灯反过来接,限流电阻那边的 GND 换成 +5V
好好看看书 怎么写的 或者数据手册

网友K:
上拉电阻

网友L:
P0口是开漏输出。通俗说,P0只有电流输入能力,而没有输出能力。LED在P0口要点亮,需接LED的阴极,低电平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