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DS1302+按键制作可调时钟程序,在写按键更改时间的地方搞不懂

楼主(2020-04-11):
想利用arduino+DS1302制作时钟,按键可以更改时间,并且可以用串口改变时间。在写按键更改时间的地方搞不懂。没有办法把时间写进DS1302中。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uint8_t CE_PIN   = 5;
uint8_t IO_PIN   = 6;
uint8_t SCLK_PIN = 7;
int stopped = A5;
int min_up = A4;
int min_down = A3;
int hour_up = A2;
int hour_down = A1;
int flag = 1;

/* 日期变量缓存 */
char buf[50];
char day[10];
/* 串口数据缓存 */
String comdata = "";
int numdata[7] = {0}, j = 0, mark = 0;
/* 创建 DS1302 对象 */
DS1302 rtc(CE_PIN, IO_PIN, SCLK_PIN);
void print_time()
{
  /* 从 DS1302 获取当前时间 */
  Time t = rtc.time();
  /* 将星期从数字转换为名称 */
  memset(day, 0, sizeof(day));
  switch (t.day)
  {
    case 1: strcpy(day, "Sunday"); break;
    case 2: strcpy(day, "Monday"); break;
    case 3: strcpy(day, "Tuesday"); break;
    case 4: strcpy(day, "Wednesday"); break;
    case 5: strcpy(day, "Thursday"); break;
    case 6: strcpy(day, "Friday"); break;
    case 7: strcpy(day, "Saturday"); break;
  }
  /* 将日期代码格式化凑成buf等待输出 */
  snprintf(buf, sizeof(buf), "%s %04d-%02d-%02d %02d:%02d:%02d", day, t.yr, t.mon, t.date, t.hr, t.min, t.sec);
  /* 输出日期到串口 */
  Serial.println(buf);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rtc.write_protect(false);
  rtc.halt(false);
  pinMode(stopped, INPUT_PULLUP);
  pinMode(min_up, INPUT_PULLUP);
  pinMode(min_down, INPUT_PULLUP);
  pinMode(hour_up, INPUT_PULLUP);
  pinMode(hour_down, INPUT_PULLUP);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stopped) == 0) {
    flag = !flag;
    if (flag == 0) {
      Serial.end();
    }
    if (flag == 1) {
      Serial.begin(9600);
    }
  }
  if(digitalRead(min_up) == 0){

  }
  /* 当串口有数据的时候,将数据拼接到变量comdata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 以逗号分隔分解comdata的字符串,分解结果变成转换成数字到numdata[]数组 */
  if (mark == 1)
  {
    Serial.print("You inputed : ");
    Serial.println(comdata);
    for (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if (comdata[i] == ',' || comdata[i] == 0x10 || comdata[i] == 0x13)
      {
        j++;
      }
      else
      {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 将转换好的numdata凑成时间格式,写入DS1302 */
    Time t(numdata[0], numdata[1], numdata[2], numdata[3], numdata[4], numdata[5], numdata[6]);
    rtc.time(t);
    mark = 0; j = 0;
    /* 清空 comdata 变量,以便等待下一次输入 */
    comdata = String("");
    /* 清空 numdata */
    for (int i = 0; i < 7 ; i++) numdata[i] = 0;
  }

  /* 打印当前时间 */
  print_time();
  delay(1000);
}

网友A:
下面是从DS1302读取时间和写入时间的程序,编个按键就可以实现 按键更改时间了

char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char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char TIME[7] = {0};//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向芯片里面写数据,
  pinMode(IO_PIN,OUTPUT);
  digitalWrite(CE_PIN,LOW);   //下拉低,再拉高
  digitalWrite(SCLK_PIN,LOW) ; //SCLK的上升沿, 芯片会读取IO端口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CE_PIN,HIGH);

  int i;
  for(i =0;i<8;i++){
    digitalWrite(SCLK_PIN,LOW);
    digitalWrite(IO_PIN, addr&1);
    addr =addr>>1;
    digitalWrite(SCLK_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for(i =0;i<8;i++){
      digitalWrite(SCLK_PIN,LOW);
      digitalWrite(IO_PIN, dat&1);
      dat =dat>>1;
      digitalWrite(SCLK_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digitalWrite(CE_PIN,LOW);
}

char readData(char addr){              //从芯片里去读源数据,但是数据还是要经过一定的格式化才行啊
  addr = addr | 1; //读操作最低位置为1     要看懂这些就需要查看芯片的手册才是呀

  pinMode(IO_PIN,OUTPUT);
  digitalWrite(CE_PIN,LOW); //下拉低,再拉高
  digitalWrite(SCLK_PIN,LOW) ; //SCLK的上升沿, 芯片会读取IO端口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CE_PIN,HIGH);

  int i;
  for(i =0;i<8;i++){                //读取命令是先要写一些命令代码,根据代码,芯片会吐出相应的元素.
    digitalWrite(SCLK_PIN,LOW);
    digitalWrite(IO_PIN, addr&1);
    addr =addr>>1;
    digitalWrite(SCLK_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pinMode(IO_PIN,INPUT);               //设置io口为向内读入.这样这个引脚就可以读取数据了.

  int dat = 0;
  for(i =0;i<8;i++){
      digitalWrite(SCLK_PIN,LOW);
      delayMicroseconds(10);
      char b = digitalRead(IO_PIN);
      dat = dat >>1; //先向右平移

      dat = dat | (b<<7); //将所得放入最高位
      digitalWrite(SCLK_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digitalWrite(CE_PIN,LOW);
  return dat ;
}

网友B:
建议用DS321,你这个没有温度补偿,时差可能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从DS1302读取时间和写入时间的程序,编个按键就可以实现 按键更改时间了

char  READ_RTC_ADDR[7]  ...

谢谢。。但是我看不怎么懂这个程序。。就是你写的这个程序是直接加到我的程序里还是单独的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麻烦你直接在我的程序上面改动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看不怎么懂这个程序。。就是你写的这个程序是直接加到我的程序里还是单独的啊?如果可以的 ...

把这个程序加到你那个程序里面,然后在你这里 if(digitalRead(min_up) == 0){    }这样写
if(digitalRead(min_up) == 0)
{
      for(n=0;n<7;n++)
  {
    TIME[n]=readData(READ_RTC_ADDR[n]);
  }                          //读取DS1302里当前时间
    TIME[1]=TIME[1]+1; //分钟增加1,秒分时日月周年,分在TIME[1]里 时在TIME[2]

     for(n=0;n<7;n++)
  {
     writeData(WRITE_RTC_ADDR[n],TIME[n]);
  }                          //把更改的时间写入DS1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