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调速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4-1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M1602.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Interface.H>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sbit PWM = P3^5;

extern unsigned int frequency = 0;                                        // 频率
extern unsigned char Interface = 1;                                        // 正在处于的界面
extern unsigned char Menu_option = 1;                                // 菜单选项
extern unsigned char hour = 8, min = 0, sec = 0;        // 时间变量
extern bit update_time_state = 0;                                        // 更新时间标志
extern bit update_temp_state = 0;                                        // 更新温度标志
extern unsigned int PWM_val;                                                // PWM的设置等级
extern unsigned int time_count = 0;                                        // 时钟计时
void Initial();                        // 系统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 中断初始化
void Count_second();        // 秒计更新计时
void Count_temp();                // 温度更新计时
void PWM_control();                // PWM控制

void Main()
{
        Initial();
        while(1)
        {
                KeyProc();
                Update_data();
        }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_second();
        Count_temp();
        PWM_control();
}

void Uart()interrupt 4
{
        if(RI)                                                         /*        RI:串口接收中断申请标志位  */
        {
                RI=0;                                                //必须重新对RI清
        }
}

void Count_second()
{
        if(++time_count == 100)
        {
                time_count = 0;
                update_time_state = 1 ;
                frequency = TH0<<8 | TL0;
                TH0 = TL0 = 0;
                if(++sec == 60)
                {
                        sec = 0;
                        if(++min == 60)
                        {
                                min = 0;
                                if(++hour == 24)
                                {
                                        hour = 0;
                                }
                        }
                }
        }
}

void PWM_control()
{
        static bit w;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if(PWM_val == 0)
        {
                PWM = 0;
        }
        else if(PWM_val == 15)
        {
                PWM = 1;
        }
        else
        {
                if(w == 0)
                {
                        if(++count == PWM_val)
                        {
                                count = 0;
                                PWM = 0;
                                w = 1;
                        }
                }
                else
                {
                        if(++count == (15 - PWM_val))
                        {
                                count = 0;
                                PWM = 1;
                                w = 0;
                        }
                }
        }
}

void Count_temp()
{
        static unsigned int temp_count;
        if(++temp_count == 20)
        {
                temp_count = 0;
                update_temp_state = 1;
        }
}

void Timer_Init()
{
        SCON=0x50;
        T2CON=0x34;
        TH2=RCAP2H=(65536-(FOSC/32/BAUD)) >> 8;
        TL2=RCAP2L=(65536-(FOSC/32/BAUD));
        ES=1;
        ET1 = 1;
        TMOD = 0x15;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R1 = 1;
        TR0 = 1;
        TF0 = 0;
        EA = 1;
}

void Initial()
{
        DS18B20();
        Init_1602();
        display_1602(0,0,"*Function Board*");
        display_1602(1,1,"Welcome to use");
        Timer_Init();
        while((P2&0x1e) == 0x1e);
        while((P2&0x1e) != 0x1e);
        Init_1602();
        display_1602(0,0,"Function Menu:  ");
        Updata_Menu(Menu_option);
        Timer_Init();
}

网友A:
好的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