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准双向口的原理理解

楼主(2020-04-11):
弱上拉的PMOS的漏级接的是输入数据端,我红框框起来的地方解释到当源级为1高电平时这个弱上拉可以提供驱动电流。我的理解,PMOS只有S大于G时才能工作通电流,那么输入数据端的电平难道不是个未知数吗?这里是怎么理解的呢?
这里对准双向口的解释我也看不懂,希望有人可以帮忙解释下!

89C52对准双向口的描述

89C52对准双向口的描述

网友A:
不要去看这个
你只要知道:这个端口可以输出多少的电流,可以吸入多少的电流,可以读取端口的电平状态,上拉电阻要不要加就可以了,没有人会认真的去看这个
人家这只是框图而已,又不是实际电路,看这个没用的

网友B:
准双向口时相对于双向口来说的,真正的双向口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输入可以为高,低,高阻态,建议可以与STM32 I/O模式做个对比,准双向口作为输入时需要端口拉高,只能做低电平有效,可以自己多揣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看这个
你只要知道:这个端口可以输出多少的电流,可以吸入多少的电流,可以读取端口的电平状态,上拉电 ...

理论上讲不理解这个的确不影响使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