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pwm呼吸灯,pwm没输出,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4-11):
(图片)

楼主:
求大佬帮帮忙,困在这几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佬帮帮忙,困在这几天了

我主页有好的程序,你可以去下载看看

网友B:
参考下:
void PWM_Init_TIM3_CH1(u16 arr, u16 psc)
{

    //1、使能TIM3时钟

    RCC->APB1ENR |= 1 << 1;//使能TIM3时钟

    //2、配置对应引脚(PA6)的复用输出功能

    GPIOA->CRL &= 0XF0FFFFFF;//PA6清0
    GPIOA->CRL |= 0X0B000000;//复用功能输出(推挽50MHz输出)
    GPIOA->ODR |= 1 << 6;//PA6上拉

    //3、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及是否分频

    TIM3->ARR = arr;//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决定PWM的频率)
    TIM3->PSC = psc;//预分频器 0为不分频
    //4、设置PWM的模式
    TIM3->CCMR1 |= 7 << 4;//CH1 PWM2模式
    TIM3->CCMR1 |= 1 << 3;//CH1预装载使能
    //5、输出使能设置

    TIM3->CCER  |= 1 << 0;//输入/捕获1输出使能

    //6、自动重装载预装载允许位(ARPE) 及 定时器 使能

    TIM3->CR1 = 0X0080;//ARPE使能
    TIM3->CR1 |= 0X01;//使能定时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