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20-04-11):
//////////////////////
为什么我把按键程序中的// winter_fan(Ds18b20ReadTemp()); 电机模式注释掉,就可以通过按键控制lcd显示不同模式,
// winter_fan(Ds18b20ReadTemp()); 打开之后按键也不起作用了,lcd显得温度也固定不变,数值也不对

在线求助,请大神们指点

//////////////////按键选择模式///////////
void keyscan()
{
   u8 i = 0,  k = 0;
  if(ui_pag==0)
  {
    fan_stop();//电机停止
    LcdWriteCom(0x01); //清屏
  }
  else if(ui_pag==1)
  {
    for (i = 0; i < 4;i++)
  {
    lcd_disp(i+12, 1, summer[ i]);//lcd显示
  }
    temp_display(Ds18b20ReadTemp());//lcd显示温度传感器读的温度
    // summer_fan(Ds18b20ReadTemp());//夏季模式
  }
  else if(ui_pag==2)
  {
    for (k = 0; k < 4; k++)
    {
      lcd_disp(k+12, 1, winter[k]);
    }
    temp_display(Ds18b20ReadTemp());
    // winter_fan(Ds18b20ReadTemp());
  }
}
////////////////////////////电机模式//////////////////////

void summer_fan(unsigned int temp)//夏季模式
{
  float tp;
  tp = temp;
  temp = tp * 0.0625 * 100 + 0.5;
  if(temp>26)/高速
  {
    fan_fast();
  }
  else if((temp>18)&&(temp<26))//风机低速
  {
    fan_slow();
  }
  else if(temp<18)//ͣ
  {
    fan_stop();//停止
  };
}

void winter_fan(unsigned int temp)/冬季模式
{
  float tp;
  tp = temp;
  temp = tp * 0.0625 * 100 + 0.5;
  if(temp<18)
  {
    fan_fast();
  }
  else if((temp>18)&&(temp<26))
  {
    fan_slow();
  }
  else if(temp>26)//ͣ
  {
    fan_st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