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1_走马灯

楼主(2020-04-11):
一,    打开模板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1
二,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23所示)
2
3
三,点击鼠标右键,添加新文件led.c, led.h。(如下图4所示)
4
四,另存工程文件,编辑main.c, led.c, led.h代码。(如下图5所示)
5
五,Main.c 代码:
#include "stm32f4xx_conf.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u8 t=0, str[]="Angela loves baby..\n";
int main (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if(USART_RX_STA&0x8000)
       while(1)
       {
                     LED0=1;                                 //先点亮灯LED0
                     delay_ms(500);
                     LED0=0;
                     LED1=1;                                 //先点亮灯LED1
                     delay_ms(500);
                     LED1=0;
                     LED2=1;                                 //先点亮灯LED2
                     delay_ms(500);
                     LED2=0;
       }
}
Led.c 代码: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使能GPIOF时钟
              //GPIOF9,F10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LED对应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Led.h代码: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ys.h"
//LED端口定义
#define LED0 PCout(1)
#define LED1 PCout(2)
#define LED2 PCout(3)
void LED_Init(void);                   //初始化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6所示)
6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红黄绿灯每个0.5s跳闪仿真(如下图789所示)
7
8
9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0所示)
10

九,笔者准备的是普中F407ZGT6的核心板,通过普中自动下载软件将Proteus VSM Studio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上。可见开发板连接的红黄绿灯模块每个0.5s红黄绿灯跳闪(如下图111213所示)
11
12
13
.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基础模板t00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基础模板t00.rar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基础模板t00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1_走马灯.rar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基础仿真程序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