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测试软件如何使用

楼主:
最近在做蓝牙模块 百度了一个软件  下载下来之后不会使用 特意来问问大家怎么使用
因为说要 输入完指令之后按回车  我尝试了以后出来的指令依然没有返回ok  小白请赐教
HC05进入at模式以后  输入指令不能得到回馈rxd txd已反接  模块新买的 尝试过多个串口工具  都不能得到反馈

软件界面

软件界面

问题如图所示

问题如图所示

指令都不能返回数值

指令都不能返回数值

网友A(2020-04-11):
打开PC设备上的蓝牙,进行搜索配对,pc上点搜索端口,搜到就是已连接。

网友B:
或许是要手动加入回车和换行符,在指令末尾加上\r\n试试

网友C:
首先确保你的蓝牙模块正常工作(可以用手机的蓝牙app搜索一下,搜到了代表模块能正常工作)
然后知道你蓝牙的波特率,查它的资料。一般是9600或15200
然后发送AT带回车,看是否有回复O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或许是要手动加入回车和换行符,在指令末尾加上\r\n试试

我加了回车的 但是就只显示at没有ok返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保你的蓝牙模块正常工作(可以用手机的蓝牙app搜索一下,搜到了代表模块能正常工作)
然后知道你蓝 ...

可以搜到  只是在设置蓝牙at模式的时候 输入指令没有办法得到回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搜到  只是在设置蓝牙at模式的时候 输入指令没有办法得到回馈

电脑配对一个蓝牙模块后会虚拟出两个蓝牙串口,实际上只有一个是可读写的,你在设备管理器看看另一个串口号能不能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

网友F:
等我去给你查一下 我记得之前学过

网友G(2021-06-19):
有解决吗  同样的问题

网友G:
同样的问题 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