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易计算器程序 无法显示按钮的数字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简易计算器,但是仿真的时候按按钮数码管没反应,正常应该是按按钮会显示数字出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77,0x7e,0xbe,0xde,0x7d,0xbd,0xdd,0x7b,0xbb,0xdb,0xee,0xed,0xeb,0xe7,0xd7,0xb7};
code unsigned char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nsigned char dspbuf[8]={10,10,10,10,10,10,10,0};
unsigned char dspcom=0;
bit key_re;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bit key_flag = 0;
unsigned char intr = 0;
unsigned char read_keyboard(void);
void key_proc(unsigned char key_code);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long num);
void display();
void cls_beep();
void cls_le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_temp =0xff;
        TMOD=0x01;
        TL0=0x66;
        TH0=0xFC;
        TR0=1;
        ET0=1;
        EA=1;
cls_beep();
cls_led();
while(1)
{
        if(key_flag)
                {
                        key_flag=0;
                        key_temp=read_keyboard();
                        key_proc(key_temp);
                }
        }
}
        void isr_timer_0(void) interrupt 1
{
        TL0=0x66;
        TH0=0xFC;
        display();
if(++intr == 10) //1ms
        {
                intr=0;
                key_flag=1;
        }
}
        void cls_beep()
        {
                P0=0X00;
                P2=P2&0X1F|0XA0;
                P2=P2&0X1F;
        }
        void cls_led()
        {
                P0=0Xff;
                P2=P2&0X1F|0X80;
                P2=P2&0X1F;
        }
unsigned char read_keyboar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scan,i;
                P3=0xf0;
                temp=P3;
                if (temp!=0xf0)
                        key_press++;
                else
                        key_press=0;
                if(key_press==2)
                        {
                                key_press=0;
                                key_re=1;
                                P3=0X0f;
                                scan=P3;
                                temp=temp|scan;
                        for(i=0;i<16;i++)
                                {
                                        if(temp==table[ i]);
                                        key_value=i;
                                }
                        }
                        if((key_re==1)&(temp==0xf0))
                        {
                                key_re = 0;
                                return key_value;
                        }
                                return 0xff;
        }

        void key_proc(unsigned char key_code)
        {
                static unsigned long result=0;
                static unsigned long addend=0;
                static unsigned char cp;
                if((key_code>=0)&&(key_code<=9))
                {
                        addend=addend*10+key_code;
                        ShowNumber(addend);
                }
                else if(key_code==10)
                {
                result=addend;
                cp=1;
                addend=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1)
                {
                result=addend;
                cp=2;
                addend=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2)
                {
                result=addend;
                cp=3;
                addend=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3)
                {
                result=addend;
                cp=4;
                addend=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4)
        {
                switch(cp)
        {
        case 1:result=result+addend;
                break;
        case 2:result=result-addend;
                break;
        case 3:result=result*addend;
                break;
        case 4:result=result/addend;
                break;
                        }
                addend=0;
                cp=0xff;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5)
                {
                result=0;
                addend=0;
                ShowNumber(addend);
                }
        }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long num)
        {
(num>=100000)?(dspbuf[2]=num/100000):(dspbuf[2]=10);
(num>=10000)?(dspbuf[3]=(num%100000)/10000):(dspbuf[3]=10);
(num>=1000)?(dspbuf[4]=(num%10000)/1000):(dspbuf[4]=10);
(num>=100)?(dspbuf[5]=(num%1000)/100):(dspbuf[5]=10);
(num>=10)?(dspbuf[6]=(num%100)/10):(dspbuf[6]=10);
dspbuf[7]=num%10;
}
void display(void)
{
        P0=0xff;
        P2=P2&0x1f|0xe0;
        P2&=0x1f;

        P0=1<<dspcom;
        P2=P2&0x1f|0xc0;
        P2=P2&0x1F;

        P0=tab[dspbuf[dspcom]];
        P2=P2&0x1f|0xe0;
        P2=P2&0x1f;
        if(++dspcom==8)
                dspcom=0;
}

网友A(2020-04-11):
z求大神解答,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求大佬指出问题

网友B:
你忘了在按键扫描程序里升高按键标志KEY_FLAGE

网友B:
每一毫秒拉高按键标志看似可行,但是你完成一次按键操作要多久?
你按键还没按完已经是下一个标志了,按键怎么读的出来?
把按键扫描放进中断,再把升高按键标志放进扫描里就可以了

网友C(2021-10-2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unsigned char table[]={0x77,0x7e,0xbe,0xde,
                       0x7d,0xbd,0xdd,0x7b,
                       0xbb,0xdb,0xee,0xed,
                       0xeb,0xe7,0xd7,0xb7};

code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ff,0xbf};
unsigned char dspbuf[]={10,10,10,10,10,10,10,10};
unsigned char dspcom = 0;

bit key_re;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bit key_flag=0;
unsigned char intr=0;

unsigned char read_keyboard(void);
void key_proc(unsigned char key_code);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long num);

void display();
void cls_beep();
void cls_le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_temp=0xff;
        TMOD=0x01;
        TL0=0x66;
        TH0=0xFC;
        TF0=0;
        TR0=1;
        ET0=1;
        EA=1;
        cls_beep();
        cls_led();
        while(1)
        {
                if(key_flag)
                {
                        key_flag=0;
                        key_temp=read_keyboard();
                        key_proc(key_temp);
                }
        }
}

void isr_timer_0(void) interrupt 1
{
        TL0=0x66;
        TH0=0xFC;
        display();
        if(++intr == 10)
        {
                intr = 0;
                key_flag=1;
        }
}
void cls_beep()
{
        P0=0X00;
        P2=P2&0X1F|0XA0;
        P2=P2&0X1F;
}
void cls_led()
{
        P0=0Xff;
        P2=P2&0X1F|0X80;
        P2=P2&0X1F;
}

unsigned char read_keyboar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scan,i;
        P3=0xf0;
        temp=P3&0xf0;
        if(temp!=0xf0)
                key_press++;
        else
                key_press=0;
        if(key_press == 2)
        {
                key_press=0;
                key_re=1;
                P3=0X0F;
                scan=P3&0X0F;
                temp=temp|scan;
                for(i=0;i<16;i++)
                {
                        if(temp==table[i])
                                key_value=i;
                }
        }
        //P3=0x0f
        if((key_re == 1) && (temp == 0xF0))
        {
                key_re=0;
                return key_value;
        }
        return 0xff;
}
void key_proc(unsigned char key_code)
{
        static unsigned long result=0;
        static unsigned long addend=0;
        static unsigned char cp;
        if((key_code>=0)&&(key_code<=9))//ÅD¶Ïêy×Ö¼ü
        {
                addend=addend*10+key_code;
                ShowNumber(addend);
        }
        else
                if(key_code==10)//¼ó·¨
        {
                result=result+addend;
                cp=1;
                addend=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1)//¼õ·¨
        {
                if(result==0)
                        result=addend;
                else
                        result=result-addend;
                addend=0;
                cp=2;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2)//3Ë
        {
                if(result==0)
                        result=addend;
                else
                {
                        if(cp==0xff)
                                ;
                        else
                                result=result*addend;
                }
                cp=3;
                addend=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3)//3y·¨
        {
                if(result==0)
                        result=addend;
                else
                {
                        if(cp==0xff)
                                ;
                        else
                                result=result/addend;
                }
                cp=4;
                addend=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4)//=
        {
                switch(cp)
                {
                        case 1:result=result+addend;
                                                        break;
                        case 2:result=result-addend;
                                                        break;
                        case 3:result=result*addend;
                                                        break;
                        case 4:result=result/addend;
                                                        break;
                }

                addend=0;cp=0xff;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_code==15)//Çåáã
        {
                addend=0;
                result=0;
                ShowNumber(addend);
        }
}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long num)
{
        (num>=100000)?(dspbuf[2]=num/100000):(dspbuf[2]=10);
        (num>=10000)?(dspbuf[3]=num%100000/10000):(dspbuf[3]=10);
        (num>=1000)?(dspbuf[4]=num%10000/1000):(dspbuf[4]=10);
        (num>=100)?(dspbuf[5]=num%1000/100):(dspbuf[5]=10);
        (num>=10)?(dspbuf[6]=num%100/10):(dspbuf[6]=10);
        dspbuf[7]=num%10;
}

void display(void)
{
        P0 = 0xff;
        P2 = ((P2&0x1f)|0xE0);
        P2 &= 0x1f;

        P0 = 1<<dspcom;
        P2 = ((P2&0x1f)|0xC0);
        P2 &= 0x1f;

        P0 = tab[dspbuf[dspcom]];
        P2 = ((P2&0x1f)|0xE0);
        P2 &= 0x1f;

        if(++dspcom == 8)
                dspcom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