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预定义 #define u8 unsigned short;

楼主(2020-04-11):
已经在主函数外预定义过u8就是unsigned short。为什么u8 number[10]会报错,而unsigned  short number[10]则没有问题。谢谢
#define u8 unsigned short;
u8 jian (void);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short  number[10]={0x11,0x23,0x24,0x54,0x23,0x12,0x65,0x76,0x38,0x71};

网友A:
语法错误,多了一个分号

网友B:
#define u8 unsigned short;

你的定义有多余的分号

网友C:
是不是u8在其他地方被宏定义了,你再定义就是重定义了,具体原因你得看报错是什么啊

网友D:
别加分号,不然替换的时候会把分号一起加进去就出错了

网友E:
你的宏定义后面加了分号,另外u8很多大佬在历程中宏定义为unsigned char,你定义unsigned short最好不要用u8。unsigned short 应该时是和int一样的16位的,你定义成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64;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_t;
typedef   signed       __INT64 int64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64_t;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宏定义后面加了分号,另外u8很多大佬在历程中宏定义为unsigned char,你定义unsigned short最好不要用u ...

建议非常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