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simulation error(s) encountered Proteus仿真报错

楼主(2020-04-11):
编译完  报错  名字是中文,无法打开。按照百度的方法把用户名改成了admin,但还是没用  程序一开始没报错,后来0警告一错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一是要安装好仿真软件;二是安装好keil软件;三是在仿真软件中将闪烁的LED.hex关联上;
关联如图红圈右边:
这样就可以仿真了。
仿真程序如下:

楼主(2020-05-20):
引用 网友A:
一是要安装好仿真软件;二是安装好keil软件;三是在仿真软件中将闪烁的LED.hex关联上;
关联如图红圈右边 ...

谢谢啊,我之前重新做了好几次,后来是改了环境变量就好了

网友B(2021-09-24):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之前重新做了好几次,后来是改了环境变量就好了

怎么改环境变量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之前重新做了好几次,后来是改了环境变量就好了

怎么修改i环境变量呀,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