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器件找法 求帮助

楼主(2020-04-11):
protues中,音乐喷泉仿真时电源电路里的器件怎么找

网友A:
proteus中单片机的电源电路不用画

网友B:
这是proteus8里面的,如果楼主手上版本是7的话我估计是一样的但是不确保。

网友C:
因为只是一个仿真,是电源,所以无需完全按照原理图进行操作,只需电路的主要部分正常工作。

网友B:
之前的图

批注 2020-04-12

网友D:
网上百度器件的英文名,仿真中的器件名一般都是它的英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