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的超声波测距加LED报警程序

楼主(2020-04-11):
这是一个基于STM32F407为主控的超声波测距加LED报警程序,在测距途中还使用了四个外部中断。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R04.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extern u8  TIM5CH2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32        TIM5CH2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main(void)
{
        long long temp=0;
  short Distance;

        //硬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uart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Trig_Init();
        EXTIX_Init();

        //timer 数值初始化
        TIM5_CH2_Cap_Init(0XFFFFFFFF,84-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SR04模块激发trig 先保持低电平-》高电平至少10us-》等待至少60us后再启动 详见SC04手册
                Trig_Pin=0;
                delay_ms(30);
                Trig_Pin=1;
                delay_us(10);
                Trig_Pin=0;

                if(TIM5CH2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temp=TIM5CH2_CAPTURE_STA&0X3F;
                        temp*=0XFFFFFFFF;                                          //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5CH2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printf("HIGH:%lld us\r\n",temp); //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TIM5CH2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Distance =(temp*1.7)/100; //测量距离单位cm
                if(Distance>10)//如果距离大于30cmLED亮
            {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9);  //LED0对应引脚GPIOF.9拉低,亮  等同LED0=0;

            }
                else
                  {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