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GPS获取时间1602实时显示程序

楼主(2020-04-11):
我用的开发板,进行的测试,对GPS信息的获取进行了简化,仅进行时间的获取更好理解。
在调试程序的时候要注意晶振的选择。需要用11.0592MZ的。12MZ的需要更换。或者对GPS和单片机都进行比特率的调节。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GPS.h"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bit Page = 0;
unsigned char xdata Display_GPGGA_Buffer[68];
bit Flag_OV = 0;
bit Flag_Calc_GPGGA_OK = 0;
bit Flag_Calc_GPRMC_OK = 0;

//****************************************************
//Ö÷oˉêy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0;
        Init_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Delay_ms(100);

        Uart_Init();

        while(1)
        {
                //Scan_Key();
                if(Flag_GPS_OK == 1 && RX_Buffer[4] == 'G' && RX_Buffer[6] == ',' && RX_Buffer[13] == '.')                        //è·¶¨êÇ·ñêÕμ½"GPGGA"Õaò»Ö¡êy¾Y
                {
                        for( i = 0; i < 68 ; i++)
                        {
                                Display_GPGGA_Buffer[i] = RX_Buffer[i];
                        }
                          Hour = (Display_GPGGA_Buffer[7]-0x30)*10+(Display_GPGGA_Buffer[8]-0x30)+8;
                        if( Hour >= 24)
                        {
                                Hour %= 24;
                                Flag_OV = 1;
                        }
                        else
                        {
                                Flag_OV = 0;
                        }

                        Min_High = Display_GPGGA_Buffer[9];
                        Min_Low = Display_GPGGA_Buffer[10];

                        Sec_High = Display_GPGGA_Buffer[11];
                        Sec_Low = Display_GPGGA_Buffer[12];

                        Flag_Calc_GPGGA_OK = 1;
                }

                if(Page == 0 && Flag_Calc_GPGGA_OK == 1)
                {
                        LED1 = ~LED1;
                        Flag_Calc_GPGGA_OK = 0;
                        LCD1602_write_com(0x01);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data(Hour/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Hour%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in_High);
                        LCD1602_write_data(Min_Low);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ec_High);
                        LCD1602_write_data(Sec_Low);}
        }
}
//****************************************************
//MSÑóê±oˉêy(12M¾§ÕñÏÂ2aêÔ)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源文件

调节GPS比特率

网友A(2021-03-04):
楼主你好,为什么显示不了呢?gps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