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也有段时间了,想知道你们怎么写一个完整的项目

楼主(2020-04-11):
本人大学学习动漫专业的,去年二月份跟家里面的亲戚学习单片机. 最先开始在开郭天祥的单片机教程.到后面看项目源程序.到现在自己写程序.不会写的先网上找资料学习.再去问亲戚. 看了很多的资料.感觉网上的很多资料都是学习用的.而非实际项目那样写的.所以这里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请教问题的. 你们一个完整的项目是怎么写的.能给个项目的C文件吗. 看和我写的是不是有差异,或者说差异大不大. 谢谢大家. 如果中途有没有回复到您的还请您见谅

网友A:
别人提了一大堆功能和要求,然后你就需要冥思苦想用你的智慧和代码来实现它~~

网友B:
就拿你哪里的家用电器来说,几个脚简单的风扇,电饭锅,客户要求是 我要1档 2档 3档 0档  每一档功能是??,比如定时  1小时  .... 预约....   反正我就要这个效果  你给我做个样品。我觉得可以就行,不符合要求 就继续改到合适为止。。。。

网友C:
我接触过的就两种:
一种是专门做方案的,就是别人会给你一个功能的流程图和一个已经选型好的单片机型号,你就对着功能来写代码,外围电路的设计是别人来设计的,测试打样什么的都和你没关系,这种就是类似于纯软件方面的,管这种公司的基本也是技术牛人来管,所以:代码风格要统一良好,后面要统一加注释,有的甚至是变量名都要统一,就是好让你走人了下一个好接手,等于是了少你一个也无所谓,这种对于个人的单片机能力要求很高,对于新的型号单片机上手要快,有的时候几个星期你就行学会一种单片机编程了......当然,工资和压力自然是成正比的

另一种是做生产的,这要做的东西就比较多,首先也是根据客户的邮件或者文件什么之类的要求,自己去画外围电路和写代码,然后画板打样,样板一般都是由别人测试的,自己的程序自己不测试的,然后再根据测试报告来改进代码,直到功能达到客户要求
其中可能还有很多东西:写一份电子元件的BOM,有专门的人根据你这BOM来报价,价格太高的话,你就要重新换电路
还要写一份给生产用作业指导书,就是告诉品检怎么去检测这产品在电子方面的好坏,至少是有一个规格值:输出电压,静态电流,脉冲频率之类参数
中间你可能要和结构,贴片,五金之类的其它技术人员交流:PCB板的外形改进,贴片过炉效果,做钢网,生产维修什么的,也许有的元件焊上去了就很难取下来,或者是不好组装.............
两到三个月之后,你的产品可以出货了,半年之后产品稳定了,那基本事就很少了,就等着下一个新产品了

这玩单片机和项目是不一样的,涉及的东西是很多的,只是写代码而已的,要走的路很长.......

网友D:
刚接触这块的话,比如我们学校电气电子类的学生,都是51学个基础,知道单片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内部组成,然后直接上stm32f103c8t6这个最小系统板..价格便宜,做小东西的话资源也够,一般就是做小车或者云台什么的,涉及到的模块比如直流电机,那个宝买一个几十块的,减速电机也就20多块,然后用个298模块,给模块供电,298的pwm信号端口接到单片机的pwm输出pin上,具体工程文件的配置单片机部分,都是用的野火或者正点原子的stm32f1系列送的历程,然后再自己加一些.c文件,实现自己设计东西的算法和逻辑,如果楼主想看的话,留个邮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触过的就两种:
一种是专门做方案的,就是别人会给你一个功能的流程图和一个已经选型好的单片机型号,你 ...

老哥有项目的C文件么. 可否给小弟用来研究学习一下.

网友E:
我是刚毕业的,单片机这里推荐先学51,学会基础譬如点阵点亮这种就可以着手各种模块,像温度检测,湿度检测,电机驱动等等,这套下来什么中断,串口通信,PWM,PID算法这些都会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些模块组合使用这里是最枯燥的,我新手的时候定义冲突,语序问题层出不穷,这里要熬得住,等你熟练使用了在上手项目你会发现简单的项目像热水壶这种对你已经毫无问题了。
至于说你要的.C文件其实没必要,论坛有许多大佬给的练手作品不比项目差。

网友E:
还有最重要的,学习视频要看,但送你的例程不要照抄。

网友F:
参考别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有项目的C文件么. 可否给小弟用来研究学习一下.

没有
我是在一小厂做测试的,人家不可能给C文件的,要么HEX,要么是PDK直接烧录的文件
再说,我是用汇编的,C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刚毕业的,单片机这里推荐先学51,学会基础譬如点阵点亮这种就可以着手各种模块,像温度检测,湿度检测 ...

谢谢指点!感谢

网友G:
就先想一个项目的具体功能,然后上网找资料,不会什么学什么,熬一段时间就慢慢会了

网友H:
个人觉得,以实现功能为目的。能优化程序就优化,不能优化也无所谓。这里很多程序还是可以的,不仅仅只是学习,学习是学习原理,编程思路,在功能完成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模块化吧。我也是新手,正处于程序东拚西凑的阶段。。

网友I:
确定产品,规定功能,细分功能,架构模式,每个功能的实现,然后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