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压抬升电路,把一个类似正弦的波形抬升最好Multisim

楼主(2020-04-11):
这边做了个波形如下
然后设计要求的话这个信号要被MSP43的ad端口识别,这个波形是-0.7ma左右到1.5ma的,要求要抬到0-3.3V以内让ad端口读取,需要放大和提升电平,单端输入输出,类似这样:
我本来参照了个偏置电路,但是Multisim仿真出的就是一条直线,放大倍数也不对,实在是搞不出来,参考的那个方法如下:
求助下各位大佬怎么搞这种升压/放大电路,分成俩也可以,最好Multisim,我把我Multisim文件附在下面,是14.0的,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的很恐怖,参考文件也可怕
我给你一个参考一下,这是把所有输入的信号统一的抬高了一定的电压,所以,ADC的算法要改变一下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啊????

是Multisim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啊????

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很恐怖,参考文件也可怕
我给你一个参考一下,这是把所有输入的信号统一的抬高了一定的电压,所以,ADC的 ...

可以,我加了个放大出结果了,谢谢大佬

网友C(2021-04-06):
引用 网友A:
你的很恐怖,参考文件也可怕
我给你一个参考一下,这是把所有输入的信号统一的抬高了一定的电压,所以,ADC的 ...

你好,有这个电路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