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怎么点灯啊

楼主(2020-04-11):
生成的hex文件

怎么全是ff感觉不对啊

网友A:
感觉不对,但它却是对的,去看地址0800就知道真相了

网友B:
你这程序太短了呀,所以除了第一行,其他都是FF,你周围有实验板嘛?你自己烧录进去试试咯。

网友C:
就是这样啊,因为你的代码只有这么多,所以hex前几位有数据,后面没得就是ff

网友D:
第一行有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