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是不需要接复位电路吗?为什么呢?谢谢解答

楼主:
请问下各位,STC89C52单片机是不需要接复位电路吗?为什么呢?谢谢解答

网友A(2020-04-11):
没有复位电路也有可能进入正常工作,有了复位电路能够保证可靠进入正常工作

网友B:
用的呀,STC15的单片机才不需要外接复位电路。。

网友C:
是必须要接复位电路

网友D:
要接的呀,你不接复位电路,单片机就一直运行了呀

网友D:
肯定要接复位电路呀,要不然他就一直运行下去了,不会停止

网友E:
看你需求,增加相当于多一个保险。

网友F:
STC89C52需要复位电路连接到引脚9 RST。 通常,需要一个10k欧姆的电阻和一个10uF的电容,以及一个与该电容并联的瞬时按钮。

网友G:
是必须要接复位电路,复位端是9脚,高电平复位。

网友H:
单片机需要最小系统电路,复位电路保险起见,需要吧

网友I:
复位电路是需要的,没有复位电路的话相当于烧录的程序会一直循环

网友J:
这得复位啊

网友K:
能运行 复位电路在简单电路中有没有都无所谓,复位是让单片机回到寄存器的第一个地址,也就是程序从头开始执行,相当于开关的作用。没有上电复位只是在上电的时候不稳定,有时候不行,有时候可以,不可靠,因为单片机要求的上电复位时间其实很短,电源上电波形好,靠着复位管脚上的电容(大部分是因为复位引脚有个滤波电容)就能满足单片机的复位要求。

网友L:
难道各位都不看数据手册的吗?
STC89C52在20MHZ晶振以下是不用外接复位电路的呀

网友M:
单片机在启动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复位的过程,是一上电就能自动复位,然后执行一段特殊的程序,其实这段程序是检查有没有下载需求的。如果没,则执行写入进去的程序。建议去官网上去把它的说明书下一份下来好好研究一下,里面的东西很全面

网友N(2020-06-29):
求问+1,我以为是自己接错了,重新焊了第二个最小系统不能烧入程序,拆了复位才能烧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