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M1628+DS12C887时钟源程序

楼主:
在烤箱拆出来的LED显示屏,和那个宝上TM1638d的驱动一样,加了DS12C887时钟芯片,废物利用一下,附上程序。

#include "define.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num[8]={0,1,2,3,4,5,6,7};                //各个数码管显示的值
struct Timer{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hour;
};
#define INBUF_LEN 4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key_num=0;
unsigned char cnt_num=0;
uchar cnt_sec=0;
bit read_flag=0;
bit Set_flag =0;
struct Timer Display;
struct Timer Setting;
void DS12C887_read_time()
{
                Display.sec=DS12C887_read_ds(DC12C887_Sec_Address);
                Display.min=DS12C887_read_ds(DC12C887_Min_Address);
                Display.hour=DS12C887_read_ds(DC12C887_Hour_Address);
}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A ;   //Baud:96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
void Timer0Init(void)                //50ms @11.0592MHz
{
//        AUXR &= 0x7F;                //?????12T??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TL0 = 0x00;                //??????
        TH0 = 0x4C;                //??????
        TF0 = 0;                //??TF0??
        ET0 = 1;
        TR0 = 0;                //???0????
        EA = 1;
}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TI= 0 ;
}
void Key_Scan()
{

        if(KEY_SET==0)
        {
                delay_ms(1);
                if(KEY_SET==0)
                {
                        while(!KEY_SET);
                        key_num++;
                        if(key_num>=3)   //设置完成
                        {
                                key_num = 0;
                                //DS12C887_write_time(Setting.hour,Setting.min,0);
                          DS12C887_write_ds(0x0b,0x26);
                                DS12C887_write_time(Display.hour,Display.min,0);
                                Set_flag=0;
                                TR0 = 0;
                                //display_st = 1;               //????
                                //SET.hour=(DISPLAY.hour/10)*16+DISPLAY.hour%10;
                                //SET.min=(DISPLAY.min/10)*16+DISPLAY.min%10;
                                //iicWriteData(HOUR_ADDRESS,SET.hour);
                                //iicWriteData(MIN_ADDRESS,SET.min);
                                //iicWriteData(SEC_ADDRESS,0x00);      //denable oscillator
                        }
                }
        }
        if(key_num!=0)
        {

                TR0 = 1;
                //iicWriteData(SEC_ADDRESS,0x80);      //disable oscillator
                Set_flag=1;   //进入设置模式
                DS12C887_write_ds(0x0b,0xa6);  //DS12C887禁止读取
                if(key_num == 1)          //第一次按下按键,调小时
                {
                        if(LED)
                        {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Thous_Bit,0x00);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Hund_Bit,0x00);
                        }
                        //LED_DISPLAY(DISPLAY.hour,DISPLAY.min,1);
                        //else LED_DISPLAY(DISPLAY.hour,DISPLAY.min,0);

                        if(KEY_ADD==0)
                        {
                                delay_ms(1);
                                if(KEY_ADD==0)
                                {
                                        while(!KEY_ADD);
                                        Display.hour++;
                                        if(Display.hour>=24)
                                                Display.hour=0;
                                }
                        }
                        if(KEY_DEC==0)
                        {
                                delay_ms(1);
                                if(KEY_DEC==0)
                                {
                                        while(!KEY_DEC);
                                        if(Display.hour>0)
                                                Display.hour--;
                                }
                        }

                }

                if(key_num == 2)       //第二次按下设置键,调分钟
                {
                        if(LED)
                        {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Ten_Bit,0x00);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Bit,0x00);
                        }
                        if(KEY_ADD==0)
                        {
                                delay_ms(1);
                                if(KEY_ADD==0)
                                {
                                        while(!KEY_ADD);
                                        Display.min++;
                                        if(Display.min>=60)
                                                Display.min=0;
                                }
                        }
                        if(KEY_DEC==0)
                        {
                                delay_ms(1);
                                if(KEY_DEC==0)
                                {
                                        while(!KEY_DEC);
                                        if(Display.min>0)
                                                Display.min--;

                                }
                        }

                }
}
//        if(key_num==0)
//        {
//                        if(KEY_ADD==0)
//                        {
//                                if(KEY_ADD==0)
//                                {
//                                        while(!KEY_ADD);
//                                        show_set_value++;
//                                        if(show_set_value>=5)
//                                                show_set_value=0;
//
//                                }
//                        }
//
//        }
//        if(show_set_value!=0)
//        {
//                TR0=1;
//                if(sec_cnt>=15)
//                {
//                        sec_cnt=0;
//                        TR0=0;
//                        show_set_value=0;
//                }
//                else
//                {
//
//                   if(show_set_value==1)
//                        LED_DISPLAY(OPEN1.hour,OPEN1.min,4);
//                if(show_set_value==2)
//                        LED_DISPLAY(CLOSE1.hour,CLOSE1.min,4);
//                if(show_set_value==3)
//                        LED_DISPLAY(OPEN2.hour,OPEN2.min,4);
//                if(show_set_value==4)
//                        LED_DISPLAY(CLOSE2.hour,CLOSE2.min,4);
//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M1638_init();        //初始化TM1638
        DS12C887_init();
        init_serialcom();
        Timer0Init();
        LED=0;
        for(i=0;i<8;i++)
           TM1638_Write_DATA(i<<1,0x00);                       //初始化寄存器
        //DS12C887_write_time(14,9,0);
        while(1)
        {
                /*i=Read_key();                          //读按键值
                if(i<8)
                {
                        num[i]++;
                        while(Read_key()==i);                       //等待按键释放
                        if(num[i]>15)
                        num[i]=0;
                        Write_DATA(i*2,tab[num[i]]);
                        Write_allLED(1<<i);*/
                //Write_DATA(0,table[Display.hour/10]);
    Key_Scan();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Thous_Bit,table[Display.hour/10]);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Hund_Bit,table[Display.hour%10]);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Ten_Bit,table[Display.min/10]);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Bit,table[Display.min%10]);
                if(Set_flag==0)   //不在设置模式
                {
                                        DS12C887_read_time();
                                        if(Display.sec%2==0)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Sec_Bit,0x01);  //闪烁

                                        else TM1638_Write_DATA(TM1638_Sec_Bit,0x00);
                }

……………………

网友A(2021-08-14):
很好的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B:
很好,参考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