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的IAP15W4K58S4单片机输出口的问题

楼主(2020-04-11):
各位大佬好,我目前做的东西是使用IAP15W4K58S4单片机P3.0~P3.3口控制四组9013三极驱动的MOS开关APM4953,在程序中需要把P3口设置成推挽输出,M1M0为01配置,但不知为什么在实际使用中,接入3.0,3.1开关后,再接入3.2-3.3这组,单片机就死机了,但两组分别接入又没问题。。换成别的I/O口接入又不会死机。。。求问这是啥原因呀
初始化设置
P3M1        = 0xF0;        P3M0        = 0x0F;
//P3.2~P3.3 M1M0为01配置,控制9013,驱动MOS开关4953
//P3.4~P3.7 M1M0为10配置,四个检测配置为高阻输入
sbit        KZ1                =        P3^0;
sbit        KZ2                =        P3^1;
sbit        KZ3                =        P3^2;
sbit        KZ4                =        P3^3;

控制函数
void control(void)
{
        if(CHK1==1)
        {
                KZ1=0;                //开关1关
                KZ2=1;                //开关2开
        }
        else if(CHK2==1)
        {
                KZ1=1;        //SW1 开
                KZ2=0;        //SW2关
        }
        else
        {
                KZ3 = 1;    //SW3开
        }
}
下面那个Proteus图纸只是模拟双P沟道的APM4953,而且我整的Proteus版本里,没有我使用STC15单片机

APM4953模拟图。。

APM4953模拟图。。

网友A:
没有硬件原理图和程序,不好猜。  发一下线路图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硬件原理图和程序,不好猜。  发一下线路图和代码

老哥。。我把电路图和程序上传了部分,,您看看?

楼主:
我目前将P3.0-P3.1口换成P4.1-P4.2后就可以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