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光标我怎么控制,我要把光标移到一个地方,然后对某个数字操作加减

楼主(2020-04-11):
lcd1602光标我怎么控制,我要把光标移到一个地方,然后对某个数字操作加减。代码应该怎么写,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void init()
{
         RW=0;
         LCDEN=0;
     writeComm(0x38); //显示模式,
     writeComm(0x0c); //开显示, 关光标
     writeComm(0x06); //写字符后地址加1, 光标加1
     writeComm(0x01); //清屏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写命令程序
{
    RS = 0;
    LCDEN = 1;
        P2 = comm;
        del_ms(1);
    LCDEN = 0;
    del_ms(1);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给1602液晶屏发送数据
{
    RS = 1;
    LCDEN = 1;
        P2 = dat;
    del_ms(1);
     LCDEN = 0;
     del_ms(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str,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0;i<length;i++)
    {
        writeData(str[i]);
     }
}
writeComm(0x80+????);writeData(' ?????');

这里就是定位的光标

网友A:
另外一种   主要看    LCD_set_xy( uchar x, uchar y )

void LCD_init(void)               //液晶初始化
{
        P1=0xFF;
        P3=0xff;                                //输出
        LCD_RS=0;                                  //
        del_ms(50);

    LCD_write_char(0x30,0);
    del_ms(6);
    LCD_write_char(0x30,0);        //
    del_ms(1);
    LCD_write_char(0x30,0);        //上电即显示正常,无需复位
    del_ms(1);
    LCD_write_char(0x02,0);
    del_ms(1);
    LCD_write_char(0x28,0); //4bit test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_ms(1);
    LCD_write_char(0x08,0); // 显示关闭
    del_ms(1);
           LCD_write_char(0x01,0); // 显示清屏
    del_ms(1);
    LCD_write_char(0x06,0);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_ms(1);
    LCD_write_char(0x0C,0);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_ms(10);
}
//---------------------------------------------
void LCD_write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
  {
    LCD_set_xy( X, Y );         //写地址
    while (*s)                          // 写显示字符
      {
        LCD_write_char( 0, *s );
                s ++;
      }
  }
  void LCD_set_xy( uchar x, uchar y )  //写地址函数
  {
    u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har( address, 0 );
  }
//------------------------------------------------
void LCD_en_write(void)          //液晶使能
{
  _nop_();
  LCD_E=1;//EN=1
  _nop_();
  LCD_E=0;//EN=0
}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cd,uchar ab) // 写数据
{
delay_nus(20);
if(cd==0)
{
  LCD_RS=1;                                  //RS=1,写显示内容
  LCD_byte(ab);
}
else
{
  LCD_RS=0;                                   //RS=0,写命令
  LCD_byte(cd);
  }
}
//-----------------------------------------------
void LCD_byte(uchar abc)//
{
        delay_nus(50);
        if(((abc<<0)&0x80)==0)         //MSB is output first
         LCD_D7=0;                      //abc=0
         else LCD_D7=1;                 //abc=1
        if(((abc<<1)&0x80)==0)         //MSB is output first
         LCD_D6=0;                      //abc=0
         else LCD_D6=1;                 //abc=1
        if(((abc<<2)&0x80)==0)         //MSB is output first
         LCD_D5=0;                      //abc=0
         else LCD_D5=1;                 //abc=1
        if(((abc<<3)&0x80)==0)         //MSB is output first
         LCD_D4=0;                      //abc=0
         else LCD_D4=1;                 //abc=1
        LCD_en_write();

        if(((abc<<4)&0x80)==0)         //MSB is output first
         LCD_D7=0;                      //abc=0
         else LCD_D7=1;                 //abc=1
        if(((abc<<5)&0x80)==0)         //MSB is output first
         LCD_D6=0;                      //abc=0
         else LCD_D6=1;                 //abc=1
        if(((abc<<6)&0x80)==0)         //MSB is output first
         LCD_D5=0;                      //abc=0
         else LCD_D5=1;                 //abc=1
        if(((abc<<7)&0x80)==0)         //MSB is output first
         LCD_D4=0;                      //abc=0
         else LCD_D4=1;                 //abc=1
        LCD_en_write();

}

网友B:
LCD写命令模式,第一行是0x80+列位置,第二行是0xc0+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