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数码管不显示其他的东西啊?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我的数码管不显示其他的东西啊
#include <regx51.h>
char code seg7cat[17]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void seg7x8_display(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dis_buf[8];
unsigned char T0CNT, m,s,m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d);
sbit k1=P1^0;    //???
sbit k2=P1^1;    //???
sbit k3=P1^2;    //??λ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0CNT = m = s = ms = 0;
     for(i=0;i<8;i++)  dis_buf[ i ] = 0;  //??????????
    TH0  = (65536-10000)/256;
    TL0   = (65536-10000)%256;     //??????10ms
   TMOD = 0x01;
ET0  = 1;
    EA   = 1;
TR0  =0;

    for(;;)
{
  if(k1==0)     //?????K1?????
  {
   delayms(10); //???????? ?????10ms
    if(k1==0)   //????ж?????????
   {
    TR0=1;
    while(!k1);          //???????????
   }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TR0=0;//???????0
    while(!k2);
   }
  }
  if(k3==0)
  {
   delayms(10);
   if(k3==0)
   {
    m = s = ms = 0;
    while(!k3);
   }
  }
  for(;;) { seg7x8_display(dis_buf);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MOD=0x11;
TH0=(65536-10000)/256; //10ms???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if(++ms >= 100)
      {
    ms=0;
  if(++s>=60)
  {
    s = 0;
       if(++m>60)
               m = 0;
  }
      }
      dis_buf[0] = m/10;
      dis_buf[1] = m%10;
      dis_buf[2] = 16;  //'-??
      dis_buf[3] = s/10;
      dis_buf[4] = s%10;
      dis_buf[5] = 16;  //'-??
      dis_buf[6] = ms/10;
      dis_buf[7] = ms%1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d;i++)
     for(j=0;j<120;j++){}
}
void seg7x8_display(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0 = seg7cat[ p[i] ];
         P2 = ~(1<<i);    delayms(1);
         P2 = 0xFF;        delayms(1);
  }
}

批注 2020-04-11

网友A(2020-04-12):
TR0  =0;
改成
TR0  =1;

网友B:
楼主对比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
#include <AT89X52.H>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unsigned char code seg7cat[17]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unsigned char dis_buf[8];
unsigned char m=0,s=0,ms=0;
unsigned char i,j;
bit k;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d;i++)
                for(j=0;j<120;j++);
}

void seg7x8_display(unsigned char *p)
{
        P0 = 0xff;
        P2 = 0xff;
        P2&=(0x01<<i);
        P0 =seg7cat[p[i]];
        i++;
        i%=8;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0=1;
        EA =1;
        TR0=0;
        dis_buf[2] = 16;
        dis_buf[5] = 16;
        while(1)
        {
                if(!k1||!k2||!k3)
                {
                        if(++j>=100&&k==0)
                        {
                                k=1;
                                if(!k1)
                                        TR0=1;
                                if(!k2)
                                        TR0=0;
                                if(!k3)
                                        m=s=ms=0;
                        }
                }
                else j=k=0;

                dis_buf[0] = m/10;
                dis_buf[1] = m%10;
                dis_buf[3] = s/10;
                dis_buf[4] = s%10;
                dis_buf[6] = ms/10;
                dis_buf[7] = ms%10;

                seg7x8_display(dis_buf);
                delayms(1);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10ms???
        TL0=(65536-10000)%256;
        if(++ms >= 100)
        {
                ms=0;
                if(++s>=60)
                {
                        s = 0;
                        if(++m>=60)
                                m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