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两个单片机源代码整合成一个,用一个89C52单片机控制就好

楼主(2020-04-12):
代码在附件里面,因为PWM调速的模块用了延时,而超声波舵机模块是等待执行,,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要怎么整合源代码?我刚学这些,望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由于51hei不允许直接给答案,你看看这个方法吧:http://www.51hei.com/bbs/dpj-157117-1.html

网友B:
可以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51hei不允许直接给答案,你看看这个方法吧:http://www.51hei.com/bbs/dpj-157117-1.html

谢谢大神

楼主:
我也想到用定时器,用第一个定时器来把它作为第一个程序的延时专用,但是太复杂了